登录嘉立创网站或者小助手没记住密码的,请在这里反馈

楼主(2019-08-16):
各位:
        近日论坛上,有好些客户提到,登录嘉立创网站或者小助手没记住密码。这个按照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有记住的。
麻烦有问题的客户在这里反馈下,并加上客户编号,我们要核查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小助手登录一个帐号退出后再打开倒是可以自动登录上次帐号,可是换个帐号就要重新输入账号密码,很麻烦,这个有办法改进吗?

网友:
助手登录一个帐号退出后再打开倒是可以自动登录上次帐号?

哈哈。

网友A:
小助手经常要重新登录,很烦
因为帐号不是绑定我的WX的,所以,都是输入账号郁闷
就算要重新登录,为什么就不能记住账号呢,每次都要重新输入账号,无语
最无语的是,每次输入错误,都会自动跳转到扫码登录,我明明是在账号输入页面好吗

网友:
218882A  每次都要重新登录

网友:
254812A  也出现

网友:
你家的密码,位数超过一定值,虽然能修改密码成功,但是用密码登录就提示错误。例如密码ab12345678没有任何问题,使用ab1234567890,修改密码成功,但是用这个修改的密码,登录就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助手经常要重新登录,很烦
因为帐号不是绑定我的WX的,所以,都是输入账号郁闷
就算要重新登录,为什么就 ...

你客户编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