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克斯ITECH IT8512电子负载电阻档和电流档区别?

楼主(2019-08-17):
36V主开关电源,用一个单片机控制MOS管做电子开关,负载是IT8512,单片机5V电源是取自36V DC-DC稳压到5V供电,发现如果电子负载设为360Ω,电阻模式,工作正常,但是设为电流模式如100mA电流,通过DC-DC供电的单片机的5V电源干扰严重,电压跳动无法工作,单片机总在不停掉电复位中,无法控制MOS管,IT8512电子负载电阻档和电流档内部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将电源到负载的电流线用粗一点的,若这负载有 Remote Sense 电压接点可以接的话估计能提供更好测试条件。
那个啥 IT8512 的负载是否为 I-Tech 的?若是的话连这点问题都让待测物无法搞定,劝您就扔了换别的厂牌吧!

网友:
你这个是负载电流档振荡了,电子负载电流档和电阻档环路不是一个环路,电阻档是用端口电压做除法再推出电流,这时候电阻环路就会慢,所以你电阻档稳定,这时候你可以尝试在你端口加RC吸收可以改善。

网友:
还有你这个36V电源是否有地线?

网友:
和电子负载的响应时间有关。在恒流模式下,切断电源,电子负载为了让电流趋向200mA,使其内部MOS处于完全导通状态(接近短路)。当单片机接通电源的时候,因为电子负载反应没那么快,MOS管还处于完全导通状态,导致电源过流保护。保护后过一会又会输出,如此往复,类似开关电源的打嗝现象。

网友A:
把电子负载的电流爬升斜率设低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子负载的电流爬升斜率设低一点试试。

似乎这个型号没有你说的这个参数设置的选项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