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串口工作不正常,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9-08-17):
电路用的是GL850G+PL2303,就是HUB+USB转串口芯片,跑着跑着串口就没有数据了,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形,发现正常工作波形比不正常工作的波形数据要多很多。
如下图:
从图中看是否是因为USB速度从Full Speed的模式转到了Low Speed模式上呢?

网友:
一看见 PL2303就不放心,但凡用个CP210x,FT232之类的也省心些

网友:
PL2303?我已经把我手里的这个芯片的串口工具全扔了。省的以后耽误时间!

网友:
PL2303,还是扔了吧,何苦浪费这时间。

网友A:
首先不接HUB测试会不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应该是HUB芯片的问题,另外,你换个好点的芯片也行啊,CH340E,CH340C都不需要晶振也很便宜

网友:
PL2303缓存小,容易丢包;推荐用FT232
USB要看眼图,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接HUB测试会不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应该是HUB芯片的问题,另外,你换个好点的芯片也行啊,CH340E,CH3 ...

不会  HUB上还挂了一个USB2.0 HIGH Speed模式的设备,跑起来都正常,就这个串口挂了.......

楼主:
同一个电路,直接把PL2303换成FT232就很稳定了,最终还测试了CP2102,FT232  发现FT232最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