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位带操作转化为指针不理解请坛友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2019-08-17):
1.把“位带地址+位序号”转换别名地址宏: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把该地址转换成一个指针: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转换????
2.位带操作并不只限于以字为单位的传送。亦可以按半字和字节为单位传送。例如,可以使用
LDRB/STRB 来以字节为长度单位去访问位带别名区,同理可用于 LDRH/STRH。但是不管用哪一个对
子,都必须保证目标地址对齐到字的边界上。
为什么都必须保证目标地址对齐到字的边界上????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位带操作在0x*******00的地址上写的第0位才有效,从1~31位的位写入是无效的,所以1个word里不对齐的3个地址是无效的

网友B:
1. 用宏的是为了方便使用,另外通过预处理,避免运行时计算
2. 16bits或8bits的对位段区的读写我没在文档看到过,你可指出哪个文档,逻辑上也没有什么用。另,M3的TRM提到非对齐会拆分成多个字节操作,没有提到对位段的影响,建议你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位带操作在0x*******00的地址上写的第0位才有效,从1~31位的位写入是无效的,所以1个w ...

谢谢   已经搞清楚了    回头我仔细表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用宏的是为了方便使用,另外通过预处理,避免运行时计算
2. 16bits或8bits的对位段区的读写我没在文档看 ...

谢谢  位带操作已经搞清楚了

网友C:
ST还是有创新的,这样的玩法可以避免IO读写锁,有C语言基础,一张图应该能看明白位带操作是啥。有人叫它比特膨胀,每个比特扩展成独立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还是有创新的,这样的玩法可以避免IO读写锁,有C语言基础,一张图应该能看明白位带操作是啥。有人叫它比 ...

恕我耿直,这是M3内核的可选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恕我耿直,这是M3内核的可选特性

谢谢指点!原来如此。

a. 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 ... 0179b/CHDJHIDF.html
b. Bit-banding is a term that ARM uses to describe a feature that is available on the Cortex M3 and M4 CPU cores. Basically, the device takes a region of memory (the Bit-band region) and maps each bit in that region to an entire word in a second memory region (the Bit-band Alias Region).

网友:
位带是非常好的,在模拟spi写一些芯片时很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