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 已经使用内部震荡,PF0 PF1如何配置为输入?

楼主(2019-08-17):
STM32F030  已经使用内部震荡,PF0 PF1如何配置为输入?  有朋友用过的吗?  给段配置参考哈!

楼主:
内部晶振已经可以运行,就是PF0  PF1 如何做普通输入口?  是否要接上拉电阻,只直接一个按键到GND的。

网友:
直接配置成上拉输入。。。

网友:
什么都不需要,当普通IO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
説錯了,是關閉HSE

网友:
STM32F0,PF0/PF1默认是输入,上电是复用模式的只有SWD的那俩引脚。
再配置下也无妨,设为输入模式,上下拉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