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9不能加载中文名封装库问题

楼主(2019-08-17):
网上撸了一个YCK的AD封装库,里面有很多库名称是中文名的。AD9不能加载啊,英文名能加载,中文名加载进去里面是空的,改成英文就行。问问老司机有没有好方法解决,不想一个个改成英文名。把AD设置成中文界面也不行。

网友A:
还是要有自己的封装库,经过验证的,别人的库,参考一下就好,验证过后的,拷到自己的私人库里。别人的东西,在经过自己验证之前,都要持怀疑态度,否则后果很严重(自己随便玩一下的另当别论)。所以当你需要用到哪个库的时候再去把那个库改为英文名就得了,没必要一下子全加载进去。

网友B:
LZ能否把库共享出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有自己的封装库,经过验证的,别人的库,参考一下就好,验证过后的,拷到自己的私人库里。别人的东西 ...

嗯,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能否把库共享出来?谢谢了

百度搜一下就有了,原作者声明不要传播,我就不发上来了。

楼主:
换AD14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有自己的封装库,经过验证的,别人的库,参考一下就好,验证过后的,拷到自己的私人库里。别人的东西 ...

都是踩过坑的人

网友C:
是吧?用过一段9,后来换13了,没记得碰到过问题

楼主:
恩。我也打算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吧?用过一段9,后来换13了,没记得碰到过问题

14据说是兼容性比较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百度搜一下就有了,原作者声明不要传播,我就不发上来了。

楼主能否说一下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说一下关键词

YCK9 很容易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