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串口通信假死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17):
有主机A和从机B1、B2、B3..........Bn,主机通过RS485(SN75176)给从机发送命令,从机控制电机。只要从机一接电机,串口通信必定假死。假死的意思就是,主机发命令,从机串口不接收了,仿真时,从机一直进不了接收中断。但是从机并没有死机,其它按键部分还是可以正常控制。从机热复位后,又能正常通信。但是不热复位,只是重新初始化UART寄存器没有作用。求指点。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串口过载?看看手册

网友:
软件方面 需要查看故障时的串口相关的寄存器
硬件方面 量下485芯片的供电电压,5v的485收发器供电4.75~5.25v

网友A:
试试清SR寄存器的各个错误fl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清SR寄存器的各个错误flag

无效,整个UART的寄存器都重新复位过一遍了。只有热/软复位有用。

网友:
先读串口状态寄存器,再读串口接收寄存器

网友B: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貌似解决了,我还在测试确定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解决了,我还在测试确定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用软件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用软件解决吗?

买了山上的SN75176,一接电机就不行。换某某商城1.5一颗的进口货,问题好像被解决了,测了几台机器都正常。准备批量换了。

网友:
一个经验,待大家解惑:  用 BL3085 接485多个从机,热拔插其中一个从机,插头是 24v A B G ,如果是24v端先接触插座,此台机485就不收信号,单片机系统都说正常其它功能在执行,,如果是 G 先接触, 就一切正常。

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