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中的器件名称(已找到)

楼主(2019-08-17):
    如下图,与牛角座对接的,不知道具体的名称是什么,万能宝上找了一下没找到,谢谢。

网友A:
IDC插头,用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C插头,用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搜到

在某宝和某商城找了一下,没找到,是要焊接在板上的,不是那种接线的

网友:
之前都叫简易牛角,还是用IDC比较标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这个链接,其实就是直脚母座(被插的,都要加母上去

网友:
搜的时候加上 带鼻 或者防呆 关键字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就不一一回复了。
已找到,其实就是带凸位/带凸点/带鼻/定位等等的双排母,可以有直角,弯脚,关键是搜索的时候加上前述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