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AD画图软件怎么样把机械图文件导入到pcb中

楼主(2019-08-17):
我有一些  外壳的机械图纸   想把它导入到 ad画图中。这样不要自己测量了。。可是每次都不成功   。。这个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A:
DXF格式就可以导入

网友:
DXF格式,版本不要太高,曲线封闭就能正常导入。

网友:
楼上都说了,DXF格式

网友:
DWG格式 2000版导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F格式就可以导入

我的版本好像这个格式也导入不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先新建一个xxx.PcbDoc文件,然后在这个文件环境 File--> Import--> DWG/DXF

网友:
AD16在用,DXF,DWG文件都可以

网友:
用2000版本的格式dxf

网友:
AD18,DXF,DWG文件都可以

网友:
不同版本操作会有些不一样。
另外,有些cad软件生成的dwg/dxf可能导入不了,我通常自己用SW转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