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中的数据和PPM的脉宽怎么转换

楼主(2019-08-17):
SBUS数据格式我知道,也按11位格式转出了。但转出的数据和PPM上测量到的脉宽不对应,谁知道2两者转换关系是什么?

PPM脉宽我指的是一个通道的时间,高、低电平加一起。
SBUS的前8额通道的数据是

PPM上前8个通道宽度如下
1505us
1505us
1826us
1511us
1985us
1546us
1506us
1107us

全网我搜了一下,都是互相抄来抄去的,一个错都跟着错。
就一个人明确提出过2者需要转换,公式取y=ax+b ,但我算下来和他的不一样,拿网上别人记录的数据和时间,系数算出来也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看起来是线性的,y=ax+b ,a=0.622,b=889

楼主:
差不多了,在PX4飞控的程序里里看到了类似的做法,系数是0.625和875
我刚才干脆把100%行程、120%行程、150%行程都测了一边。在excel里分析了一下
最后汇总下来系数是0.624和887,全范围误差正负0.5us。以后架示波器再看看。今天就这样了。
华坑的发射、接收。
网上说每7ms一组数据,中立位置1500。我这个间隔6.39ms,1505。反正是坑,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