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A16-600B炸裂了,一般什么原因能造成这样?

楼主(2019-08-17):
BTA16-600B炸裂了,一般什么原因能造成这样?
现场返修的电路板,怎么炸这么厉害,好像有什么喷出来似的,油性。

网友:
输出过流短路

楼主:
输出加了5A的玻璃管保险,电路板输出走线宽度2mm,铜厚2oz。保险都没坏还有电路板走线也没事呢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三象限可控硅

网友:
同样的负载吗?看旁边的好好的

楼主:
对,多路输出,没路负载都一样

网友A:
光藕过0不,不过0开关时每个硅的冲击还真不一样,另硅为什么不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藕过0不,不过0开关时每个硅的冲击还真不一样,另硅为什么不加散热片? ...

负载功率很小,最大不到100W。市电220V

网友:
击穿后跳火产生的。由于内部电极距离比较近,击穿后跳火后可能会连续拉弧,像电焊机那样

网友:
玻璃保险丝,速度慢,保护不了可控硅

网友B:
TRIAC一般不能这样走线,这种TO220封装的布线时,基本上中间脚要与边上的二脚不在一条线上,使各脚的间距大一些,你这样布线,就算各脚间PCB开槽,空气隙还是太小。

网友:
没有散热片,可控硅本身就有1点几伏的压降,100瓦时功耗就0.4w了,管子根本顶不住,越热内阻越大,内阻越大功耗越大,正反馈,必炸

网友:
这不是流过电流超额要不就是品质问题!...如何?我这解释还行吧?!我可都没说这设计上有缺陷喔!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IAC一般不能这样走线,这种TO220封装的布线时,基本上中间脚要与边上的二脚不在一条线上,使各脚的间距大 ...

一直弄不明白引脚间距这么近,怎么能过高压的,就算把3只脚扳开到最远,那根部的间距也改变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