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两节点通信距离较远,如何添加中继功能?

楼主(2019-08-17):
        由于主从节点通信距离较远需要加中继器,现在的情况是加了中继器之后,主节点会收到三帧数据(一帧是自己发出去经过中继再返回到自己节点的数据,一帧是从节点响应主节点发的数据,还有一帧数据是中继器转发从节点响应的数据),从节点会收到两帧数据并作出两次响应,一帧是主从节点发出来的,一帧是中继器发出来的,都会作出响应,感觉好乱。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

网友A:
數據包加 ID 序號,收到相同序號忽略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據包加 ID 序號,收到相同序號忽略掉就好。

        有什么办法限制中继级数呢,一个网络里如果有很多中继器都在转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限制中继级数呢,一个网络里如果有很多中继器都在转发

转发减1  生存期

网友B:
写个过滤器,分别跟收到的和发出的都比对,一样的就过滤掉。加上包序和ID

网友(2019-09-27):
引用 网友B:
写个过滤器,分别跟收到的和发出的都比对,一样的就过滤掉。加上包序和ID ...

过滤器?用的tcp ip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