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 32位protel99se 库加载有限量问题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9-08-17):
用了坛子上改Client99SE和注册表加各种补丁的办法,给同事安装正常,但是他用了一下午,说,可以直接加载PCB库,但是加载库数量有限制,到一定数量,再加载就不行了,至于多少就不行,我没有测试,有用w7 32 proel99se的大侠吗?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真的不能升级下软件吗

网友:
win7,win10都试过,用库添加那个软件可以添加,一般自己的pcb库就一个,为什么要加那么多呢,合并一个ddb文件就好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坛里已经有终极解决方案了。我再传一份给你 一定可以用。 我 WIN7  WIN10都用过没问题

网友B:
这个99se真能用一辈子吗?

网友:
推荐用kica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99se真能用一辈子吗?

我还在用99se,主要习惯,以前也尝试换AD,但是失败告终

网友:
搜搜我的帖子吧,一直在用那种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坛里已经有终极解决方案了。我再传一份给你 一定可以用。 我 WIN7  WIN10都用过没问题 ...

还是不管用win7--6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管用win7--64.

WIN7  64的一定可以。我用过大致1年后 现在是 win10  64bit的。 不过我库一般添加总数量在4个以内。  再多的话在xp下面一样不是很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7  64的一定可以。我用过大致1年后 现在是 win10  64bit的。 不过我库一般添加总数量在4个以内。  再 ...

我刚试过了,不行,添加PCB库不行,而且还添新毛病了,图标按钮位置恢复初始状态了,而且无法更改位置,一退出又回到最初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试过了,不行,添加PCB库不行,而且还添新毛病了,图标按钮位置恢复初始状态了,而且无法更改位置, ...

w7 64位可以用那个额外的加载PCB库小程序,我试了可以,但是就是每次加载库要先关闭protel99se,加载后再打开protel99se,有一点麻烦,但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7 64位可以用那个额外的加载PCB库小程序,我试了可以,但是就是每次加载库要先关闭protel99se,加载后再 ...

谢谢,现在是图标按钮位置不记忆了,卸载后重装了,也不管用,估计得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
我也一直在用protell99se。画一些双板板。

网友D:
装虚拟机吧,再装个x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虚拟机吧,再装个xp

这个有问题:WIN7-64装虚拟机,虚拟机里装XP,不能重新LOAD NET LIST,一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问题:WIN7-64装虚拟机,虚拟机里装XP,不能重新LOAD NET LIST,一定死机; ...

不会啊,我一直用得好好的,注意虚拟机最好不要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