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别人喷涂PCB板子上的logo

楼主(2019-08-17):
我们老板不想自己的板子上的Logo被别人用喷漆给涂了,目的是想买我们板子的人从PCB上都能看出来是我们的板子,有没有办法?

网友A:
在正反面,有空白的地方,就布满大LOGO,小LOGO,公司网址,反正各种能放的信息
多到别人都没兴趣去喷漆,这就行了,不然没办法。

网友:
建议放弃吧,PCB都能随便抄的,绕过个logo算什么难度。非要做的话,丝印层把板子能放的地方都放满了,放几十个logo。另外用不到的铜皮和阻焊层也都做上logo。

网友B:
何必和客户对着干

网友:
有界面就在界面显示logo,并用logo判断是否公司产品来加密

网友:
何必和客户对着干+1

网友:
客户想让他的客户以为是他自己生产的,结果你想抢你客户的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反面,有空白的地方,就布满大LOGO,小LOGO,公司网址,反正各种能放的信息
多到别人都没兴趣去喷漆,这 ...

现在老板想法也是这样,只是我觉得好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和客户对着干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原因。但老板发话了,就只有干啦!好坏再说!

网友C:
改logo,logo改为中间一个孔,外面一个圈。然后整板放满过孔。

网友:
有液晶屏就好办了

网友B:
logo放top和bottom层,铜皮开窗,就算喷漆,刮开铜皮logo还在,更狠点,logo设计成pcb板子缕空

网友:
用的ic各个重新打标成公司的

网友:
用过孔画出logo

网友:
何必和客户对着干+1,你要感谢客户购买你的产品

网友:
做到最便宜,公版就可以了,你看看玩具的语音板,从来不打logo ,需要的用量去控制成本,不需要的送也没人要

网友D:
logo设计成pcb板子缕空

网友E:
芯片下看不见的地放自已的logo,显眼处放客户想放的logo。

网友:
你多收份钱,他省得喷涂。双赢!

网友:
印丝大小logo排开,敷铜也要放大大小小的logo

网友F:
把所有元件排成logo的布局

网友:
板子足够大,空白地方做镂空处理,让他随便喷漆

网友G:
镂空?给你用东西填满再喷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镂空?给你用东西填满再喷漆

那我弄一堆电阻或者元器件摆出来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go设计成pcb板子缕空

这个靠谱,镂空比其他的表面放满方式,更耐涂改

网友:
多做一层板子 把log 用铺铜做 做中间层

网友H:
把剩余空间全部放满测试点,所有人一看就知道是你的板子

网友I:
咋感觉你们老板这样的做法在逼着你们现在客户想办法换供应商啊,当然了如果你们产品很流弊,市场上别人都做不了,那另外说

网友:
如果别人灌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放top和bottom层,铜皮开窗,就算喷漆,刮开铜皮logo还在,更狠点,logo设计成pcb板子缕空 ...

我们现在3种方案
1:到处放
2:铜皮层放
3:镂空
1和2都可以喷漆,3可以直接被镂成一个圆或者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下看不见的地放自已的logo,显眼处放客户想放的logo。

芯片下放是个办法。放客户的不大可能,要是能,也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所有元件排成logo的布局

板子都批量了,重新排版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剩余空间全部放满测试点,所有人一看就知道是你的板子

这个也是个办法,我再仔细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咋感觉你们老板这样的做法在逼着你们现在客户想办法换供应商啊,当然了如果你们产品很流弊,市场上别人都做 ...

现阶段确实国内只有我们有

网友J:
很难解决。。。。。
你想到的办法,都很容易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难解决。。。。。
你想到的办法,都很容易破。。。。。

刚刚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加一款定制的段码屏,显示logo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加一款定制的段码屏,显示logo的

最好办法,选一款不常用的MCU,打磨。
你用常规芯片,还能破解,改LOGO。

网友:
这个样子,还有人敢做你们的中间商,代理商吗。。自己玩去吧

网友K:
这样搞,考虑过客户的感受吗?

网友:
把一根慢速信号线走成logo的形状

网友L:
没必要这么干 中间商给你喷涂了卖出去的也是你的板子 不影响你赚钱啊 你弄的不好涂了他们没准倒要考虑其他路了 一点好处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必要这么干 中间商给你喷涂了卖出去的也是你的板子 不影响你赚钱啊 你弄的不好涂了他们没准倒要考虑其他 ...

关键是老板不是这么想哇!

网友:
没必要这么干 中间商给你喷涂了卖出去的也是你的板子 不影响你赚钱啊 你弄的不好涂了他们没准倒要考虑其他路了 一点好处也没有+1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搞,考虑过客户的感受吗?

我只能优先考虑老板的感受

网友:
有客户还那么折腾,走不远的!

网友A:
其实楼主老板的意思不是防抄袭,而是尽一切办法打广告,让别人拆他板时候,能第一时间获悉购买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老板的意思不是防抄袭,而是尽一切办法打广告,让别人拆他板时候,能第一时间获悉购买渠道。

你抓到老板的想法啦!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抓到老板的想法啦!就是这样!

挺难做到的,毕竟中间商或者二道贩子,人家卖你们的东西,也是要挣钱生存。
你们想直接把最终用户抓在手里,让中间人没饭吃,这也不合理,吃独食要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难做到的,毕竟中间商或者二道贩子,人家卖你们的东西,也是要挣钱生存。
你们想直接把最终用户抓在手 ...

所以想大家指点一下,看看有没有奇迹。毕竟拿老板工资,就要替老板分忧。

网友:
你们老板不厚道!

网友:
用阻容摆放成logo~

网友M:
我们公司的产品PCB上从来不加公司logo, 因为发现不加logo比加logo好卖多,另外提供给客户的产品过保后,如果客户要求,硬件维修资料直接给PCB工程文件给客户,咱公司不怕别人抄,因为硬件更新节奏太快,别人还没抄出来,程序还没破解或攻破,前面那款就早已经是停产淘汰的玩意了,因为过保的产品型号也多,没人愿意花成本去管理,客户的坏了想继续用就给客户自己修,自己折腾

网友:
换做我是你们的客户,就是那个中间商,在买你们东西的同时会想办法找别人来定制,先下手为强,不然最终还是被你们抢走了最终客户。好的公司是会维护自己代理商的利益的,而不是想着踢掉代理商

网友:
如果把产品卖给A,A有自己的方法可以把产品卖给B,那么,建议闷声发大财就好

也许B下订单只是因为瞧得起A,而不是因为瞧得起贵司,比如:
1、A能提供足够隐蔽的回扣渠道;
2、A能拿到很难拿到的资质,而B的供应商列表需要这个;
3、A能给B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
4、A的销售与B的供管有成年人之间的交流?
5、A对供应商有较强的管控能力,比如当你们坐地起价的时候,A能第一时间找到你们的替代品;

无疑冒犯贵司哈,把LOGO变得不可遮盖是个挺冒险的事情~

网友:
把信号走线走一个logo

网友N:
1.把pcb设计成logo形状2.把元器件摆成logo形状3.把铜线走成ligo形状4.空白地方镂空成logo形状5.这样下来客户应该不会再去涂抹了吧,顶多是换家供应商而已。实在还不行,再丝印上再印一句话,请不要再喷涂我们的ligo,再喷涂就很…那啥了,看stc手册把。

网友:
引用 网友N:
1.把pcb设计成logo形状2.把元器件摆成logo形状3.把铜线走成ligo形状4.空白地方镂空成logo形状5.这样下来客 ...

哈哈,STC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logo,logo改为中间一个孔,外面一个圈。然后整板放满过孔。

网友:
把logo挖成孔

网友O:
如果我是你们的潜在客户,你家有logo,另外一家没有logo,我优先选择没logo的。

网友:
把元器件按你的LOGO或联系方式布局,怎么喷都没用

网友:
不卖给他,看他怎么喷涂。卖给别人就是别人的东西了怎么折腾你管不着。

网友:
何必和客户对着干+1
这个操作很有可能丧失一部分客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我是你们的潜在客户,你家有logo,另外一家没有logo,我优先选择没logo的。 ...

我们的产品是可以定制的。也就是你想要完全没有logo的板子也可以,把机器全部的图案的东西换成你家的也行
对于这个直接买默认的产品回去涂的,我也不大清楚风情,我想可能和展会有关吧。

网友:
板子logo旁边适当位置放置一个摄像头,正对着logo拍摄。
采集图像后经CPU处理AI分析,如检测不到logo图形,则将板子上多个400V 8200uF电解电容反接通电,以示提醒。

板子外壳用10cm厚钢板焊接而成,全部接缝都焊死。
外面再用高强度混凝土浇筑10米厚。
周围100米范围布满地雷。
最外层拉上高压电网。
你让客户再喷涂你家板子上的logo试试。

网友:
不做这个客户的生意就好了,哪有那么麻烦,又想做生意又想抢客户的客户,这不就是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吗

网友:
何必和客户对着干,他们买你们的就行了。

网友:
你老板这样做,会把你们的代理商,经销商,直接客户,全部得罪,他们后面会另外找替代的供应商,一旦找到合适的,就不会鸟你们了。

你们老板这是打算自己直销?还是自掘坟墓?摆明了粪坑里摸石头的节奏

网友:
将logo融入到你的电路中。。。。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感觉在丝印层上加许多LOGO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2019-09-16):
做个金属的商标,弄焊上去。不过有点费钱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我们公司的产品PCB上从来不加公司logo, 因为发现不加logo比加logo好卖多,另外提供给客户的产品过保后,如 ...

兄弟, 这样不可取吧, 工控的东西如果能用才不在乎升级不升级呢

网友:
把把pcb画成logo的形状

网友:
找一个输入或输出线串一圈0R电阻,0R电阻摆成logo形状。

网友:
干脆把P C B做成Logo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兄弟, 这样不可取吧, 工控的东西如果能用才不在乎升级不升级呢

有的客户把我们提供的产品换个外壳,打他们公司的logo,就是相当于他们公司的产品了,或者客户干脆叫打客户公司logo都有; 甚至有的客户把我们提供的产品当宝贝,还要拿去申请专利呢,专利书还想叫我们代写给他们呢,其实专利书还没开始写,那玩意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过时了,后续若有需要可再重新签合同提供新版本的开发
所以不加logo更好卖
有的公司的产品你买回来,没logo的,打自己公司的logo,有logo的,磨掉人家的,打自己的,很容易招来原创的官司,这些现象在我们公司不存在的,我们从来不去追究客户的这些行为

网友:
明明是可以多收客户钱去掉logo的事,双赢多好。
我就不相信你这板子客户花钱去不掉logo。

网友:
pcb做成logo形状的,再复杂点,带颜色的。除非你客户锯掉。独眼龙都阔以认出你家logo

网友:
PCB上画个迷宫,迷宫里面有根线,软件定时,用户用一段时间给那根线通10A电流

客户闻道一股香味就会拆开看,一看电路板上烧出来10个大字:“扫我领红包”

网友:
或者,PCB中间并排放10个Y5V的1206电容器,接上高压驱动器
等到用户用一段时间,开机播放

“关注公众号,教你说话小窍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正反面,有空白的地方,就布满大LOGO,小LOGO,公司网址,反正各种能放的信息
多到别人都没兴趣去喷漆,这 ...

这是高手啊

网友:
做个金属logo元件,直接焊在板子上

网友:
完全没必要;我要是你客户;第一个砍掉。

网友:
这是想跳过客户,抢客户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