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元左右的新开发工具STLINK-V3MINI,你值得拥有!

楼主(2019-08-17):
STLINK-V3MINI 相比 V3 SET 精简了一些,最主要是价格便宜好多~ 大概10个美刀,到手价 80人民币左右。
先一睹为快!

网友:
这个IO口有没有静电保护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stm8   ?

Stm8一直不支持,内核不同

网友B:
前一星期已经到手两个,还没时间试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支持CUBEID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一星期已经到手两个,还没时间试

哪里买呢,某宝都120多。

网友:
st为啥不出一个以太网的呢?

网友:
没看出来比jlinkob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呀

网友D:
我也一直考虑有没有通过网络调试的方法,怎么才能让keil支持网络调试呢?

网友:
支持mdk 5.23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考虑有没有通过网络调试的方法,怎么才能让keil支持网络调试呢?

貌似现在有个jlink pro 但是好贵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现在有个jlink pro 但是好贵的说

谢谢提示(-^O^-)

网友:
主控芯片是STM32F723,真舍得下本

主要原因可能是F4的HS USB都没集成PHY,为了单芯片只能上F7了

网友:
ST-Link软件比不上Jlink,JLink很多实用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呢,某宝都120多。

digikey上买的,80多一个,但是有最小购买金额要求,不然不包邮,邮费要另算的话就很贵的
凑单买了两个,可以出一个,有要的80不包邮出,或90包广东省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gikey上买的,80多一个,但是有最小购买金额要求,不然不包邮,邮费要另算的话就很贵的
凑单买了两个, ...

调试或下载速度,感觉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或下载速度,感觉如何?

我刚买了块NUCLEO-G474RE,上面也是集成了STLINK V3的,粗粗试了下,用STM32CubeProgrammer,可以选择最高24MHZ的SWD频率,读取G474RE的512KB flash,显示用了0.8秒,比STLINK2快太多了

网友:
这个给人感觉是集成到开发板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gikey上买的,80多一个,但是有最小购买金额要求,不然不包邮,邮费要另算的话就很贵的
凑单买了两个, ...

收来玩玩。
到中山。

网友:
不支持stm8?那还不如玩  jlimk  v9

网友:
我就爱用JSCOPE

网友F:
买了20个,到手看了资料,才知道还麻烦呢,不好直接拿来就用啊。
有两个版本,我买的都是 STLINK-V3MINI ,还有一没有焊接“STDC14”插座的。

原始设计这块板的目的据说是可以直接焊接在某些目标板上做“调试探头”。插头要额外去处理,还没测试过。
来张更新固件的截图。

网友:
有点意思啊

网友:
有遇到在keil里进入debug后就直接全速运行的情况吗

网友G:
V3可以刷固件搞两个VCP,一个通讯,一个出debug信息,很爽

网友:
速度提升不少

网友:
不错,也去搞一个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V3可以刷固件搞两个VCP,一个通讯,一个出debug信息,很爽

确实很COOL!
是官方固件? 还是自己写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很COOL!
是官方固件? 还是自己写的固件?

st的官方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了20个,到手看了资料,才知道还麻烦呢,不好直接拿来就用啊。
有两个版本,我买的都是 STLINK-V3MINI , ...

能转让一个吗?

网友:
比JLINK有什么特色?

网友:
为啥不支持STM8呢?不是亲生的?

网友:
STLINK 是免费的吗?这个是意法公司的软件来吗?不存在版权费说法吧?

网友:
感觉玩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网友:
下载速度怎么样?  我买了2个 jlinkv8 dap stlink,jlinkv9,还是山寨版v9最快,最稳

网友:
感觉玩的意义

网友:
STLink 不是一直都支持STM8的吗?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
国内要是有货我就买

网友:
楼上,维规了,准备id再见

网友(2019-11-11):
插针朝下看起来怪怪的。。如果能朝上插针就舒服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V3可以刷固件搞两个VCP,一个通讯,一个出debug信息,很爽

您好,能分享下固件吗?

网友:
淘宝上有80包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好,能分享下固件吗?

st官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