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按键如何粘接铜片

楼主(2019-08-1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手头上有一个遥控器,本来是硅胶按钮+锅仔片,现在想改造成硅胶按钮上粘接铜片,但试了几种粘接剂,都不理想,铜片很容易就掉了,什么胶能粘牢铜片在硅胶按键上呢?

网友A:
双面胶+口香糖的铝箔纸效果就很好

网友:
还是涂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口香糖的铝箔纸效果就很好

双面胶对硅胶按键好像不太起作用,容易掉

网友B:
锅仔片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仔片不好吗

实在不行就换回去,现在想用这种铜片试试。

网友:
请使用导电布,包你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口香糖的铝箔纸效果就很好

我也是这样修遥控器的。

网友:
搞点导电银胶就行了

网友C:
硅胶专用速干胶

网友:
或者用770等处理剂处理过后,再用速干胶粘。

网友D:
为何要粘接铜片?用导电布不行吗? 跟胶布一样可粘接

网友E:
一个个手工粘?量产时会车间工人会不会骂人?成本会不会飞升?粘歪的几率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个手工粘?量产时会车间工人会不会骂人?成本会不会飞升?粘歪的几率有多高? ...

不是量产,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粘接铜片?用导电布不行吗? 跟胶布一样可粘接

买了导电胶布,最后发现都是和硅胶按键粘不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专用速干胶

正在找准备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粘接铜片?用导电布不行吗? 跟胶布一样可粘接

导电胶布一样不容易粘上,可能因为是硅胶材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导电胶布一样不容易粘上,可能因为是硅胶材质

确实是因为硅胶材质的问题。
要想胶能粘稳,表面需要进行处理,至于怎么处理,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是一种溶剂,你可以咨询一下硅胶背胶的厂商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因为硅胶材质的问题。
要想胶能粘稳,表面需要进行处理,至于怎么处理,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是一种 ...

谢谢,现在是买了这种胶,到了看看效果

网友G:
铜片要沉金,不然过不了多久氧化。用锅仔片段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挂铜皮,焊接薄的按键可以不

确实考虑过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铜片要沉金,不然过不了多久氧化。用锅仔片段感不好。

就是因为这个才决定放弃锅仔片,买的铜片好像镀了金

网友:
缝一段铜丝上去

网友:
试试704硅橡胶,我黏铝箔可以很牢

网友:
批量可以考虑定制 锅仔片贴纸

网友:
就一个的话不用那么麻烦,用几条铜丝弯成   凹   这个形状突出的两头直接插入硅胶里面就行了,连胶水都不用滴,这样会越按越紧,不会掉的,我都是这么处理遥控按键

网友I:
704、706这种应该可以的吧?都是硅胶,跟你现在的按键亲和度应该很高……不过干得慢

网友:
引用 网友I:
704、706这种应该可以的吧?都是硅胶,跟你现在的按键亲和度应该很高……不过干得慢 ...

不一定,双组分那种硅胶特别难粘。我之前搞过一次,做双色或多色硅胶,要么分别成型好,用专用胶粘起来。要么把先成型的部件用处理剂(双组分,要加热)处理之后,再二次成型。单组分的硅胶比较好粘,但射出成型或模压成型的都是双组分的

网友:
需要专用的硅胶胶,然后还需要在硅胶上做预涂处理。相当于用预涂液先处理一遍,增加粘结度,再上专用硅胶胶。

楼主:
扯个回销,买了这种胶,确实可以粘硅胶且很牢,10分钟后清理会扯坏硅胶了,但和铜片的粘结还差了点,用大一点力可以扯下来,总体还可以。

网友:
这种用法,应用碳粒,用金属触片,会刮伤pcb金手指镀层,导致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