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不会传电影到手机了~~~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楼主(2019-08-17):
发现不会传电影到手机了~~~请大神指点下

几个G的电影,以前是TF卡搞~~

现在的手机没有内存卡了,怎么搞?

安卓的一插电脑就n多全家桶;ios的怎么来传了?

不会通过qq来传吧,大文件不支持吧~~~

发现不会传电影到手机了~~~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
usb可以吧,手机搞成u盘模式

网友:
买个双接口的u盘。一头插电脑,一头插手机的那种。

网友A:
安装个叫1K播放器(1KPlayer)打开后,点“传输”,看到两个选项。A:iTunes导入,B:WiFi导入。
我一般用B,出现个IP地址,电脑访问,拖进去。

网友:
下载电脑端和手机端的茄子快传,操作简单。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推荐,归纳总结了下:

1、USB数据线,之前的体验真的不好,要么一插就n多全家桶,要么就时不时连接不上,半途断开,且现在的C to C的线,连不到电脑的USB口,就算了;
2、莫大推荐的U盘不错,但是看了下,TYPE C接口的U盘,好像比较贵,考虑不是经常用,就先不买了;
3、播放器之类的,因为我用其他播放器或者尽量少装的原则,就不考虑了

现在在用茄子快传,感觉不错,就是有些广告之类的~~

网友:
ASUS有个文件管理器,里面有无线传输文件的功能,开启后,在电脑上可以通过网页访问手机文件目录
这个文件管理器也可以访问局域网里其他电脑的共享文件夹,NAS用samba开的话也可以,直接点开通过局域网播放也可以,我经常是用这个直接开NAS里面的东西,不需要复制到手机再打开,移动手机相册的文件到NAS也方便
实测无广告,优秀APP

网友B:
哈哈,既然大家都有这种需要,明天我写份帖子,介绍我的方法,条件就是电脑与手机在一个局域网下。决不用任何流氓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推荐,归纳总结了下:

1、USB数据线,之前的体验真的不好,要么一插就n多全家桶,要么就 ...

买个Type-c转USBA座的转接头就可以直接插U盘了。

网友C:
系统文件管理器自带了,连接后 有个FTP 地址,电脑输入地址就能像资源管理器一样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系统文件管理器自带了,连接后 有个FTP 地址,电脑输入地址就能像资源管理器一样用的。 ...

雷军的鸡鸡?确实有这功能

网友:
先把你的全家桶搞定先,不然连数据线就装装装
电脑的USB3.0接口传文件到手机里还是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雷军的鸡鸡?确实有这功能

不是 小米家的机机。

还有虽然是USB C 接口的,但都是USB2.0的,不是USB 3.0的。

网友E:
自带的 文件管理,

或  ES文件管理器式          支持 局域网共享, 网盘, FTP,蓝牙, 远程管理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带的 文件管理,

或  ES文件管理器式          支持 局域网共享, 网盘, FTP,蓝牙, 远程管理 等 ...

如果走中转的访问方式,比如NAS,局域网等,的确ES文件管理器,不错~~

网友:
airdroid 就可以了

网友:
otg 头 +U盘 .不需要存到手机里.

网友:
安卓一插就全家桶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吧,安卓早就可以插电脑当U盘用了,不用安装什么软件,ios用爱思,插上也可以当U盘用

网友F:
安卓自带mtp没问题啊...一插就全家桶,怕不是你电脑上还装着全家桶的电脑管家

网友G:
全家桶不是手机问题,是电脑问题,归根结底是用的人问题;es文件管理器支持网络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家桶不是手机问题,是电脑问题,归根结底是用的人问题;es文件管理器支持网络操作 ...

哎哟,当年谁没有装过豌豆荚,xxroot大师,xx刷机助手之类的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卓自带mtp没问题啊...一插就全家桶,怕不是你电脑上还装着全家桶的电脑管家 ...

USB线连,说的就是MTP,多台手机都一样,数据流通过中转的, 速度慢,经常断线,速度慢到,只能单线程顺序操作,比如你复制了一波东西还在进行中,你再执行多一波,大概率出错死机~~~不过是以前了,现在的是type c的,没线试不了

网友:
ftp 文件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既然大家都有这种需要,明天我写份帖子,介绍我的方法,条件就是电脑与手机在一个局域网下。决不用任 ...

坐等教程,先谢谢分享

网友H:
直接usb,大多数安卓手机应该还支持外接tf卡吧,双口u盘,qq,百度云中转,微云中转,…

网友I:
一直MTP的飘过,哪来的全家桶啊

偶尔丢个小文件apk啥的,就直接从qq走了,互传小文件还是比较方便的,不需要连线

网友J:
我三星的手机用数据线连电脑传文件非常好用啊,什么装全家桶都是用的人问题。

网友:
请问 “安卓的一插电脑就n多全家桶”是啥意思,我怎么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三星的手机用数据线连电脑传文件非常好用啊,什么装全家桶都是用的人问题。 ...

传大文件好用不?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直MTP的飘过,哪来的全家桶啊

偶尔丢个小文件apk啥的,就直接从qq走了,互传小文件还是比较方便 ...

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usb,大多数安卓手机应该还支持外接tf卡吧,双口u盘,qq,百度云中转,微云中转,… ...

现在的安卓,都学苹果了,无tf卡,无前置指示灯,不可换电池。。。。

网友K:
茄子快传 方便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茄子快传 方便快速

一对一的传,wifi局域网方式,目前发现,茄子是不错,就是有点广告~~~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安装个叫1K播放器(1KPlayer)打开后,点“传输”,看到两个选项。A:iTunes导入,B:WiFi导入。
我一般用B ...

Airdrop 不能直接传过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Airdrop 不能直接传过去吗?

可以,但如果不出现在相册中,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网友:
最简单在电脑来个ftp服务器

网友:
我都是丢到QQ  我的iphone   几个G 的也没问题

网友:
安卓的手机连USB没有安装全家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大文件好用不?速度如何?

一次传好几部电影都没问题啊,每部电影起码1G多的啊

网友:
你需要一根  USB-OTG 转接线,接u盘、TF卡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