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 不勾选browse information前提下怎么goto defintion

楼主(2019-08-18):
如题, 勾上browse information 编译是龟速, 但可以goto defintion。
不勾选编译速度和IAR 差不多, 但不可以goto defintion。

能不能不编译的时候 Keil工程自己“browse information”,  有没有这种操作?

========================
貌似是解决之道,但我尝试后不成。

楼主:
有种思路, 自己写脚 ( 调用Keil 的browse  指令), 每次编译完成后执行该脚本

网友A:
写程序看程序用SI,编译用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看程序用SI,编译用keil

source insight 确实是个好东西, 尤其是没有IDE 管理的工程

网友:
写程序用vs2010感觉挺好,19刚试了下,好像对语法还是啥规则有调整吧,所以引用头号文件,跳转,感觉有问题,可能还没找到门道。vscode看起来牛逼哄哄的,貌似也不错,但是引用头文件也没搞定,一个一个添加到配置文件感觉又太无聊。不知道大家目前都用啥。

网友:
编译慢,换电脑啊。

网友B:
你看看你的KEIL使用的ARM Compiler是Ver 5还是Ver 6?6的比较慢,改成5就快很多。

网友:
HAL库?用AC6编译会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KEIL使用的ARM Compiler是Ver 5还是Ver 6?6的比较慢,改成5就快很多。

你说反了把 V5慢 V6快

网友:
AC6编译完了,跳转信息也没办法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