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 没有配置外部Sram,程序配置变量放XDATA,为什么结果...

楼主(2019-08-18):
检查这个的目的,准备将ADC采集的数据临时存储在MCU的变量区(如采集1000次),然后平均后通过uart送出,类似于在MCU内做平均。

原先按默认变量设定在data区,编译时直接提示RAM不够,尝试变量设置在XDATA区(但实际没有外挂SRAM),为什么变量存储和读取尽然都是对的?请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你都没有看宣传手册?印象中这类新芯片都是自带扩展ram的,你都不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有看宣传手册?印象中这类新芯片都是自带扩展ram的,你都不看下?

没有用过XDATA,不是特别确认,查了度娘,有些网页说要先外挂SRAM。。。。
是否下表中XRAM即为已经内部集成可直接使用?

楼主:
再追问个问题,尝试将数组设定到30000.编译还是成功的(40000编译就提示超容量了),对应编译出来xdata使用量为60068.
C8051F340 XRAM为4K,对应怎么理解60068和4K的换算关系?谢谢。

网友:
你用芯片不看芯片手册看度娘?你不是搞设计的?
编译器怎么知道你的硬件连接,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使用自己的外部ram,这个和编不编译的通是两回事,
另外c8051的自带xram手册里面有相信解释,好像包括你要不要使用xram应该是有个寄存器设置,抑或是没有办法屏蔽的,你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不能屏蔽那么xram就只能接着使用地址,
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不记得了

楼主:
谢谢楼上批评,编程业余爱好,不是专业搞设计的,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