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带AD的STC15W204S比较器测量电池电压,感觉还行

楼主(2019-08-18):
入坑多年,还没玩过比较器,加上坛友们一直心心念念着带AD的8脚STC,闲来无事,用不带AD的STC15W204S做了个板子测量电池电压,100mv无压力,感觉够用了。
占用资源:比较器+定时器+2个端口。
端口: CMP+        P55
        P54通过1.5M电阻给1uf电容充电,P55比较电容电压。串口1输出。其他管脚接LED-,低电平点亮。
功能:测量单片机供电电压,将充电时间值adc_val通过串口发送出,用10个LED光柱显示3.3V-4.2V电压。
原理:
        P54输出高电位,通过1M电阻给1u电容充电,P55检测电容电压,与内部BGV Vbgv比较,达到翻转时,记下充电时间T,
        T与电源电压V相关:T=—R*C*ln((V-Vbgv)/V)
        单位:T 秒;R 欧姆;C 法拉;V 伏特;ln 自然对数
        如果R=1.5M C=1uf Vbgv=1.2V V=4.2V T=-(1.5*1000000)*(1/1000000)ln((4.2-1.2)/4.2)=0.504(秒)
        实际充电时间比这个要小,因为在短时间内电容不可能完全放完所有电荷,本试验中根据实际测量的时间标定所需分度值。
步骤:
        1 DC_IN为低电平,将电容的电放掉。
        2 延时2秒。
        3 DC_IN为高电平,充电时间计数器adc_val_cnt复位,在定时器0中开始计数。
        4 比较翻转,记录adc_val_cnt值到adc_val。
        5 将计数值adc_val通过串口发送出,用10个LED光柱显示3.3V-4.2V电压。
        6 开始下一次测量。

#include "STC15Fxxxx.H"
#define CMPEN   0X80          //比较器使能
#define CMPIF   0X40          //比较器中断标志
#define PIE     0X20          //比较器上升沿中断使能
#define NIE     0X10          //比较器下降沿中断使能
#define PIS     0X08          //比较器正极选择位
#define NIS     0X04          //比较器负极选择位
#define CMPOE   0X02          //比较器结果输出控制位
#define CMPRES  0X01          //比较器比较结果标志位
#define INVCMPO 0X80          //比机器反向输出控制位
#define DISFLT  0X01          //比较器输出端0.1us滤波控制位
#define LCDTY   0X3F          //比价器输出去抖时间
#define OFF 1
#define ON 0
#define DC_IN P54  //被测量电压,这里直接测量单片机的工作电压。
u16 adc_val=0;   //电容充电到比较电压所需时间
u16 adc_val_cnt=0;  //充电时间计数器
u16  dida_cnt=0;//测量周期计数器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 十六进制转ASCII函数 *************************/
unsigned char HEX2ASCII(unsigned char dat)
{
        dat &= 0x0f;
        if (dat <= 9)
                return (dat + '0'); //数字0~9
        return (dat - 10 + 'A'); //字母A~F
}
//
/*****************向串口发送字节***********************/
void SendData_Uart1(unsigned char dat)
{
        B_TX1_Busy = 1;
        SBUF =dat;
        while(B_TX1_Busy);             //等待发送完成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0_Int(void)
{
        //1毫秒@11.0592MHz
        EA=0;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1;
}
//
/**************串口1波特率初始化***************************/
void Uart1_Sys_Init(void)
{
                //9600bps@11.0592MHz 串口1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FB;                //定时器2时钟为Fosc/12,即12T
                T2L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 = 1;     //串行中断 允许控制位
                REN = 1;    //串口1允许接收
          EA = 1;
}
//
/*****************16位HEX转字符通过串口1发送*********************/
void print_string(u16 dat)
{
                        //SendData_Uart1(HEX2ASCII(dat/1000)); //千位
                        SendData_Uart1(HEX2ASCII(dat%1000/100)); //百位
                        SendData_Uart1(HEX2ASCII(dat%100/10)); //十位
                        SendData_Uart1(HEX2ASCII(dat%10)); //个位
                        SendData_Uart1(0x0d);
                        SendData_Uart1(0x0a);
}
//
void main(void)
{
        static bit CMP_Flag=0;
        //端口设置
        P3M1=B0000_0000;   //00上拉准双向口/10浮空输入
        P3M0=B0000_0000;   //11开漏输出/01推挽输出
        P5M1=B0000_0000;      //00上拉准双向口/10浮空输入
        P5M0=B0000_0000;      //11开漏输出/01推挽输出
        DC_IN=0;
        Uart1_Sys_Init();
        time0_Int();
                CMPCR1=0;             //比较器寄存器1初始化
                CMPCR2=0;             //比较器寄存器2初始化
                CMPCR1&=~PIS;                  //=0选择P55脚为比较器的正极输入端
                CMPCR1&=~NIS;         //=0选择内部BandGap电压BGV作为比较器负极输入源
                CMPCR1&=~CMPOE;                  //禁止比较器的结果输出
                CMPCR2&=~INVCMPO;          //比机器结果正常输出
                CMPCR2|=DISFLT;          //不使能比较器输出0.1us滤波
                CMPCR2&=~LCDTY;       //比较器结果不去抖 直接输出
                CMPCR1|=CMPEN;        //使能比较器
        while (1)
        {
                        if(dida_cnt==10)
                        {
                                DC_IN=0;                //电容放电
                        }
                        if(dida_cnt==2000)
                        {
                                DC_IN=1;                //2秒后给电容充电
                                adc_val_cnt=0;  //充电时间计数器复位
                                CMP_Flag=1;
                        }
                        if(dida_cnt>3000)
                        {
                                dida_cnt=0;
                                print_string(adc_val);
                        }

                        if(dida_cnt>2000)
                        {
                                 if(CMPCR1&CMPRES)        //比较器输出高电平
                                 {
                                         if(CMP_Flag==1)
                                         {
                                                        CMP_Flag=0;
                                                        adc_val=adc_val_cnt;
                                         }
                                 }
                        }
                //根据实测标定,还没有精调
                if(adc_val<290)        P12=ON;else P12=OFF;                //4.2V
                if(adc_val<302)        P13=ON;else P13=OFF;                //4.1V
                if(adc_val<312)        P14=ON;else P14=OFF;                //4.0V
                if(adc_val<335)        P15=ON;else P15=OFF;                //3.9V
                if(adc_val<348)        P11=ON;else P11=OFF;                //3.8V
                if(adc_val<365)        P10=ON;else P10=OFF;                //3.7V
                if(adc_val<405)        P37=ON;else P37=OFF;                //3.6V
                if(adc_val<428)        P36=ON;else P36=OFF;                //3.5V
                if(adc_val<443)        P33=ON;else P33=OFF;                //3.4V
                if(adc_val<478)        P32=ON;else P32=OFF;                //3.3V
        }
}
//定时0中断
void Timer_Isr (void) interrupt 1
{
  adc_val_cnt++;//充电时间计数
  dida_cnt++;//测量周期计数器
}
//
void UART1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TI=0;
        }
        if(TI)
        {
                TI = 0;
                B_TX1_Busy = 0;
        }
}
//

网友:
感谢分享玩到极致的做法

网友:
鸡你太美 贝贝

网友A:
这个电容和电阻精度要求很高吧?另外不同温度下还能这么准吗?

网友:
用cbb类的薄膜电容,回很准确

网友:
至少多了不少电阻和PCB面积吧,感觉要是带一路8位的AD就在一些简易的应用中就够了。

网友:
单片机都发展到现在了,还至于要这么玩吗?

网友:
Stc 以前一直在推广用比较器当AD用,他们说这样省成本,论坛里面还有其他的推广的帖子。

网友B:
这样做到6位ADC   就是64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和电阻精度要求很高吧?另外不同温度下还能这么准吗?

我用的就是普通电阻电容,刚才用烙铁烫了一下估计有60多度吧,读数没有变化,可能100mv的精度本来就是粗线条,比较扛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到6位ADC   就是64级吗?

个人理解,这种AD测量方式理论上没有级别限制,缺点就是转换速度慢,非线性,需要标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这种AD测量方式理论上没有级别限制,缺点就是转换速度慢,非线性,需要标定。 ...

高手学习了,请问这种芯片有多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学习了,请问这种芯片有多便宜呢?

见笑了,我就是个业余菜鸟,玩玩而已。

网友C:
STC有例程,用比较器做ADC,电荷平衡方式,电容的精度不影响ADC精度,比如那个电容可以用104,也可以用224,程序不需要任何改动,不影响精度。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价格和STM8s003 差不多      STC 的好处就是价格比较稳定   ST 鬼知道那天又闹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了,我就是个业余菜鸟,玩玩而已。

你好!!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
我也正在想做一个采集电压和电流的东西

网友D(2020-03-05):
你好 第一个问题:这个单片机电源直接接锂电池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直接接锂电池供电,随着锂电池电压降低,测量会不会不准确 还是有内部基准电压就算供电电压发生变化也没有关系吗?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有例程,用比较器做ADC,电荷平衡方式,电容的精度不影响ADC精度,比如那个电容可以用104,也可以用224 ...

看楼主的公式是电阻和电容都会影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第一个问题:这个单片机电源直接接锂电池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直接接锂电池供电,随着锂电池电压降低, ...

是锂电直接供电,测的就是供电电压

网友:
0.1V的分辨率,很多场合用是够了

网友:
楼主 我复制代码怎么编译不了

网友D:
调出来了,发现这个程序楼主其实没有用公式计算电压值,是通过串口输出充电时间然后根据数据对应的电压值写进程序。是实测出时间和电压的对应值,来测量的。楼主对吧?

网友E:
你这个焊攻好牛B 。那个芯片下面是涂了什么吗?

网友:
ad是不是都成标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出来了,发现这个程序楼主其实没有用公式计算电压值,是通过串口输出充电时间然后根据数据对应的电压值写 ...

对的,人工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焊攻好牛B 。那个芯片下面是涂了什么吗?

高温胶布

网友:
楼主的电源颇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