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锂电池电量检测方案.要求电量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关闭输出

楼主(2019-08-18):
目前是用如图方式,当电压过低时开关管关闭输出.但发现关闭瞬间由于负载下降,电压又会上升,导致开关管进入震荡状态.有没有能关了就不开的方法.
MCU可以分出一个脚,但是不想这样.

网友:
采用滞回比较,输入大于一个电压开启,小于另一个电压关闭。

网友:
二楼正解,带滞回功能的保护有效。

网友:
dw01 配合 8205 了解下;成品保护板了解下;都是带回滞的关断,避免所谓关断打嗝

网友:
要按电量来,那只能用安时积分了!

网友:
检测电量复杂了 直接检测电压吧

网友:
用TI的电量计吧

楼主:
感谢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
用DS2781库伦计芯片

网友:
按4楼的来,很多锂电池保护IC,保护电压可选,回升再导通电压可选。

网友(2020-01-06):
搭车求48v的带迟滞的电压检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