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一下JLINK的硬件,SWIO好像是SPI,但是方向是反的

楼主(2019-08-18):
如图,我看这个接口就是使用的STM32F205的SPI1,CLK是JLINK发出的,那就是使用的SPI主机模式了,
JATG_TMS是SWDIO引脚,可是U12的方向控制接地,意味着MOSI这个位置上,缓冲器始终是输入状态,可以主机的MOSI不应该是输出吗。
难道是表面上使用的是SPI实际上却是IO模拟的接口,把SPI的主机和从机引脚反过来使用了。好蛋疼的结论。

网友:
swdio应该是双向的吧

楼主:
jlink对外是SWDIO一个引脚实现的双向接口,对内貌似还是两个IO实现的,我把U12去掉之后就不能调试了,应该是实现的输入部分,下面的U11才是输出部分,推测是这样,明天有时间看看OB的程序,和时序,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SWDIO   可以用SPI来模拟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对外是SWDIO一个引脚实现的双向接口,对内貌似还是两个IO实现的,我把U12去掉之后就不能调试了,应该 ...

SWD的主端设备,采用3个GPIO来实现SWD,一个提供CLK,一个I,一O,其中I跟O之间连接一个2K的电阻,并连接到目标芯片的SWDIO上。当年设计M0和M3芯片的时候,设计过SWD的主端,测试过时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jlink对外是SWDIO一个引脚实现的双向接口,对内貌似还是两个IO实现的,我把U12去掉之后就不能调试了,应该 ...

楼主有OB的程序吗?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OB的程序吗?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吧。

从来没有用过OB,我一直以为那是开源的呢,这里到时找到一个SWD协议的实现https://github.com/MarkDing/swd_programing_sram

网友C:
如果可以用SPI来搞SWD时序,速度就快多了,我现在就是IO口模拟的,速度只能达到1.5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的主端设备,采用3个GPIO来实现SWD,一个提供CLK,一个I,一O,其中I跟O之间连接一个2K的电阻,并连接 ...

看SWD的时序,并不是标准的8-16-32位,比如那个ACK就只有3位,我估计这个应该用标准的SPI实现不了,所以尽管JLINK的硬件是接在了205的SPI1上,但是实际上还是IO模拟来实现的SWD协议吧。
这个用作输出的IO,在SWDIO接收状态下应该是设置为高阻状态了或者开漏输出1,真正负责接收的是另外一个用作输入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用SPI来搞SWD时序,速度就快多了,我现在就是IO口模拟的,速度只能达到1.5Mhz、 ...

我看那个SWD接口规范,估计SPI实现是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用SPI来搞SWD时序,速度就快多了,我现在就是IO口模拟的,速度只能达到1.5Mhz、 ...

这个3位的ACK,SPI就搞不了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3位的ACK,SPI就搞不了把

可以的吧,现在有的都能设置spi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吧,现在有的都能设置spi长度的

我是很少使用SPI的,基本上就是前几年写了一些设备驱动,后来就一直用没动过,这个SPI可以设置超过32位的长度吗,SWD的数据是32位长度的,最后又加了一个校验位,变成了33位。。。而且这一位还是校验位,要根据数据来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SWD的时序,并不是标准的8-16-32位,比如那个ACK就只有3位,我估计这个应该用标准的SPI实现不了,所以 ...

别往SPI上想了,STM32F1/F2系列的GPIO实现双向通行,IO口需要配置为开漏输出,开漏输出的话,就需要外加上拉电阻,这样的话,速度肯定上不去的,1MHz到顶了。如果采用切换配置来事项I和O,速度同样上不去。I永远配置为输入,O永远配置为输出,没有切换。也就是为什么它们中间要加个2K电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往SPI上想了,STM32F1/F2系列的GPIO实现双向通行,IO口需要配置为开漏输出,开漏输出的话,就需要外加 ...

想来想去也只能是开漏做输出和另一个IO配合实现双向了,
为了高速,JLINK特地在输出使用了方向可控的缓冲芯片,这样做输出的时候开漏输出的负载为高阻,提高了输出的速度,
输入时缓冲芯片换方向,同样是高阻输入,解决了输入的速度,看上去很高深的东西,扒光了看看也不过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来想去也只能是开漏做输出和另一个IO配合实现双向了,
为了高速,JLINK特地在输出使用了方向可控的缓冲 ...

关键还是时钟上不去,IO口模拟时钟当然高不了,IO切向耗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E:
我有个ARM脱机烧写器,第三方厂家做的,烧写需要十几秒,
而jlink只要1秒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ARM脱机烧写器,第三方厂家做的,烧写需要十几秒,
而jlink只要1秒不到。 ...

估计就是IO模拟swd的效率问题,真正快速就要使用汇编了,或者用fpga

网友D:
这个是新唐的Nu-Link的 SWD接口,看起来是 SPI接口的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WD的主端设备,采用3个GPIO来实现SWD,一个提供CLK,一个I,一O,其中I跟O之间连接一个2K的电阻,并连接 ...

问下怎么设计芯片,最简单的M0+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问下怎么设计芯片,最简单的M0+就行

你这问题有点大啊。我是负责芯片概念、功能、系统设计,但不负责细节实现。细节实现由数字、模拟、后端人员。芯片设计过程中,设计的功能是否满足需要,性能是否满足需求,我说了算,芯片流片之后功能/性能测试我负责。芯片生产之后的应用方案开发我负责。我能回答你的,就是为什么要选择M0或者M3,为什么不选择中天微。你要知道,对于数字、模拟设计来说,选择M0/M3或者选择中天微,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可对于芯片验证、应用开发来说 ,工作量可是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新唐的Nu-Link的 SWD接口,看起来是 SPI接口的哈

我看了新塘的手册,这个MCU在官网上没有,可能是特殊的,无论如何,实现不了SWD特殊的协议,就算是接在SPI上,也只能是IO模拟,3位的ack,33位带校验的数据,这个功能一般的SPI都不具备。这是我的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新塘的手册,这个MCU在官网上没有,可能是特殊的,无论如何,实现不了SWD特殊的协议,就算是接在SP ...

这是带固件(nu-link)的版本,还有不带固件的版本便宜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有点大啊。我是负责芯片概念、功能、系统设计,但不负责细节实现。细节实现由数字、模拟、后端人 ...

也就是属于大PM那类,架构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属于大PM那类,架构师?

哪那么高大上,累活。后面,应用方案开发过程中,芯片的问题、硬件的问题、软件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有时会让人抓狂。有家外企,想叫我过去做BLE5芯片的工作,拒了,老老实实继续做嵌入式来得轻松些。芯片行业,太累。

网友:
坛里之前几个人反汇编了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