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449晶振有时不起振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19):
请教MSP430F449晶振有时不起振怎么解决?有时又可以,有时又不行,暂时查不出来原因。

网友:
晶振负载电容?

楼主:
接15P的电容,两个,没加电阻,一直这样 用,别人的设备也是这样用。

楼主:
你说对了,有个电容没焊,焊了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