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支持小批量无铅做板和贴片吗?

楼主(2019-08-19):
    例如在立创做300PCS PCB 用立创的器件SMT。 无铅工艺。

网友:
300片好像有点多,不支持那么多吧。具体的可以在官网问客服。

网友:
主要是料经常不齐。

网友A:
支持无铅做板和贴片

现在SMT样品贴片, 由于系统限制下单数量,  一个贴片订单不能超过100 大片.
如果板比较小, 可以使用拼板的方式间接实现更多小片,拼版后长度小于480mm,宽度小于320mm

注意:这里SMT贴片打样 拼板方式   只能是邮票孔或曹孔   ,且需要您自己拼版,     不能用V-CUT
教程参考: http://club.A**********/article/details_2623_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无铅做板和贴片

现在SMT样品贴片, 由于系统限制下单数量,  一个贴片订单不能超过100 大片.

链接不全

楼主:
另外咨询下,做圆弧线立创的线宽和线距可以做到多少。 问了2个客服一个说6mil 一个说10mil, 板子走线就类似蚊香那样一圈圈的。

网友:
参考链接, 不是必看呢.  着急问题 建议问问客服, 这样比较迅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咨询下,做圆弧线立创的线宽和线距可以做到多少。 问了2个客服一个说6mil 一个说10mil, 板子走线就类 ...

网格铺铜至少要10MIL
2盎司铜厚至少要10MIL(暂时未接贴片)
您一致性较多的情况,尽量帮放宽余量,谢谢

网友B:
借宝地问一下,贴片的所有元器件是嘉立创那边提供吗?如果有的器件嘉立创没有,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宝地问一下,贴片的所有元器件是嘉立创那边提供吗?如果有的器件嘉立创没有,这个怎么操作? ...

【可贴器件订单列表】内暂时还没有的器件,商城有卖的器件(有库存的),请帮去【申请增加可贴元器件】里申请增加,约1-2天内审核通过的器件,您那边下单就可以贴了。
商城有卖的器件(暂无库存的),也可按上述方法帮【申请增加可贴元件】,申请后帮时不时地关注着点,等到货后就能帮选贴了。

另外特殊的器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830-1-1.html
征集测试用户, 试运营客户来料   2019-7-24 20:5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