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铆牙式的DB9母头哪有卖?

楼主(2019-08-19):
淘宝上没有找到,问了好几家都说没有,难道这东西也是订制的吗?

都是前面螺母的..

有人买过吗,哪家店有卖..我就是要做这个转接头,买转接头不划算,太贵..配别人设备,设备是公头..只能用这种母头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1
这个看看合适么,需要加个关键词“免焊”

网友:
主要是为了两个 螺丝  和常规的不一样不成?????

网友:
找有卖USB转485线的卖家问问看吧
不好意思,看错了,楼主是要做,不是买,这个头子我觉得很多啊,关键字(DB9 弯)难道有细节我没注意到?

网友A:
你是要去掉那个螺柱插座不散架吧

搜DB9 弯 铆 就有一些.

网友B:
现拆一个,拍照。你看这个合用么。
楼主要多少,我这有一批80+,够不够?买板卡配套的,用不到这东西。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看下这个是不是楼主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去掉那个螺柱插座不散架吧

搜DB9 弯 铆 就有一些.

是的,另外一边已经是公头,带母头螺丝。。这个就得配螺杆的,,淘宝找了很多家,问了很多家,都是带的是母螺丝...拆下来就散架了。。。。实在找不到就只有用直角的,....
---------

又找了一圈...感觉这个螺丝是自己配的,买那种不带螺丝的好像可以。铆牙铆住了前面挡板。应该不会散架。。。看来前面买带了螺母的买错了,螺母一拆就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拆一个,拍照。你看这个合用么。
楼主要多少,我这有一批80+,够不够?买板卡配套的,用不到这东西。

刚弄,还不一定用多少,,另外一个设备是别人家的,这种现成的不太通用。。。我再找找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好找。我是自己买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