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产品上的一个wifi模块, 超级小巧, 请教一下是否有人知...

楼主(2019-08-19):
进口产品上的一个wifi模块, 超级小巧, 请教一下是否有人知道具体型号, 手机拍不清楚, 丝印标注在旁边

网友:
这手机真是,让我好晕的感觉,眼睛不行了。
可以看一下RTL8189的WiFi模块,体积也是很小的。

网友:
这个对焦……看着头晕啊……

网友A:
这图片还是删掉了  太费眼睛了。

网友:
村田模组 了解一下

网友:
模块的体积 长宽高你说一下啊

网友:
又一张用固话拍的照片!

网友:
这手机,丢了吧

网友:
这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realtek的rtl8710 可以了解下

网友:
估计楼上几位都误会了,这应该是用座机拍的,

网友:
楼上确定不是用锁头拍摄的?

网友(2019-12-19):
明显使用老花镜拍的! 透露楼主年纪了。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就是这类模块, 电脑截图不清楚,凑合看吧

Type 1FX

网友:
应该是对焦距离不够吧,应该离远一点进行对焦,然后zoom in一下

网友:
你这拍照什么人都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就是这类模块, 电脑截图不清楚,凑合看吧

Type 1FX

牛X

网友:
做这个模块的厂家也是,那么大的地方,打了一大串神秘代码,都不舍得打个自己的logo上去?

网友:
局部截图,所以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就是这类模块, 电脑截图不清楚,凑合看吧

Type 1FX

就服你!我觉得这就是楼主要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就是这类模块, 电脑截图不清楚,凑合看吧

Type 1FX

神回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还是删掉了  太费眼睛了。

自信点,砸手机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就是这类模块, 电脑截图不清楚,凑合看吧

Type 1FX

你这图真是对楼主最配的回复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就是这类模块, 电脑截图不清楚,凑合看吧

Type 1FX

不服墻,就服你。

网友:
墻都不服,就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