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负输入负输出的ic?

楼主(2019-08-19):
现板子上有+15V、-15V两路电源,两路电源由同一个开关电源输出,共地。我想要将-15V降压到-24V,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据说一般的开关电源芯片就可以这样做,有人实践过吗?

网友A:
-15到-24是升压吧?万能的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到-24是升压吧?万能的34063

谢谢你的回答。
34063也可以吗?就是按照正向升压的接法对调一下vcc和gnd吗?

网友B:
够呛吧,从+15V变成-24V倒是用34063就可以,不过两边绝对值相加有39V了,接近34063的耐压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呛吧,从+15V变成-24V倒是用34063就可以,不过两边绝对值相加有39V了,接近34063的耐压极限了。 ...

谢谢你的答复。
我现在有一路-15v,可以直接用-15v升压到-24v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我现在有一路-15v,可以直接用-15v升压到-24v吗?

没听说过,可能有专用ic吧,不过肯定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可能有专用ic吧,不过肯定不便宜。

这张图是lm2576的手册里出现的,也就说它可以支持这样的应用,那别的芯片是不是也可以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张图是lm2576的手册里出现的,也就说它可以支持这样的应用,那别的芯片是不是也可以支持? ...

我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你需要多大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你需要多大电流啊?

100ma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