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6位AD做一个0-5.000V电压表 用什么AD好

楼主(2019-08-19):
用16位AD做一个0-5.000V电压表 用什么AD
AD要求速度要快,接触电压的时候就能读出电压值
当然AD价格不能太贵

网友:
盗梦空间??

网友:
MCP3421   18bit   价格五六块钱吧

楼主:
本人愚钝,不懂哥表达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愚钝,不懂哥表达的意思

我以为被盗号了,高级会员

网友:
我有两个AD7710  24位ADC 打算100出性能超级好5位半很容易达到

网友:
不知道那种国产电子称的AD能不能用,24位,才1块几钱

网友:
除了AD,你可能更需要一个好的参考源

网友A:
12位ADC就可以了,就是有点跳一跳而已
手动滑稽

网友B:
1¥的国产AD都够了,找能关闭内部PGA的那种,关不掉的就算了,输入信号处理很麻烦的,对精度也有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位ADC就可以了,就是有点跳一跳而已
手动滑稽

12位  只能0到40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的国产AD都够了,找能关闭内部PGA的那种,关不掉的就算了,输入信号处理很麻烦的,对精度也有很大影响。 ...

有点不敢相信国产芯片 16位ADC  能做到1元

网友:
AD7799,再便宜的就是楼上的MCP3421。

网友:
记得有AD7177-2,当初春风大侠没用上的。

网友:
看速度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敢相信国产芯片 16位ADC  能做到1元

HX711【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主要看你干什么用,4位精度不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