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圆轨 半年多未用 现在想使用 三轴空走 振动 异响

楼主(2019-08-19):
我有一台雕刻机 半年多未用 最近想用用 空走时每个轴都会有振动 和异响  ,就是手动空走 不时的会发出 吭吭 的异响 ,不知是何原因 ,查看丝杠和光轴都没有生锈 都是光亮的。  请教哪位高手帮我指点下 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加点油,太干

楼主:
我丝杠和圆轨上都抹了固体润滑油的 应该不会是润滑的问题。 在没用之前 每根杆子上都抹了油的。

网友A:
不知怎么解决,帮顶一下,免得沉下去

网友B:
如果是伺服机,查检是否速度环的增益过大,调底一些,降低刚性就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伺服机,查检是否速度环的增益过大,调底一些,降低刚性就会好

不是伺服 ,就57步进电机驱动丝杠 ,主要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而且 有时停机时候 雕刻机的某轴会自动 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怎么解决,帮顶一下,免得沉下去

谢谢你阿

网友C:
丝杆是直接连接电机的轴,没有使用丝杆座的吧?有可能是电机轴承坏了。步进电机的轴内部有弹簧,并不适合轴向受力

网友D:
主轴是不是用变频器驱动?步进驱动器的供电是用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
螺丝都松开,自己找一下三轴垂直再说吧。

网友E:
我的有一根轴跟你的现象一样,自己动手换了线轨,解决!昨天换的

网友:
在雕刻机不上电的情况下,如果手动转动各轴是顺畅的,那就不是润滑问题了,感觉是步进掉步或堵转了,是不是软件里面的参数没设置好?把进给速度参数和加速度参数调低点看看,查下自己步进电机的参数,匹配下细分,频率等~要是问题还在,那就重装下软件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是直接连接电机的轴,没有使用丝杆座的吧?有可能是电机轴承坏了。步进电机的轴内部有弹簧,并不适合轴 ...

请教一下 如果是电机损坏 它在行程过程中 是一直出现振动是么  我的情况是 走一段正常  走一段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是不是用变频器驱动?步进驱动器的供电是用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

不是变频的 就57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有一根轴跟你的现象一样,自己动手换了线轨,解决!昨天换的

你原来是圆轨么,空走时有时好 有时就振动 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有一根轴跟你的现象一样,自己动手换了线轨,解决!昨天换的

圆轨换线轨 要注意什么呢? 有图么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变频的 就57步进。

主轴如何供电的,最好发照片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原来是圆轨么,空走时有时好 有时就振动 是么?

百分表,卡尺,然后一个孔一个孔认真的打仔细,基本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如何供电的,最好发照片才好分析。

我雕刻机控制箱内部图,有4个步进驱动器 ,是不是真四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雕刻机控制箱内部图,有4个步进驱动器 ,是不是真四轴?

就是四轴机。右边白色盒子就是变频器,驱动无刷电机的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四轴机。右边白色盒子就是变频器,驱动无刷电机的主轴。

真四轴 还是假4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四轴 还是假4轴呢?

这要看控制卡和软件是否支持。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今天将控制器内部清理了下,接头重新清理干净,三轴都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今天将控制器内部清理了下,接头重新清理干净,三轴都正常了。 ...

莫非是插头有松动或者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莫非是插头有松动或者是接触不良?

可能是的,我重新插后明显改善,不过现在待机不动时自己还是偶尔会有抖动。

网友:
电机电流多大的? 看驱动器的接线,都像是小信号的排线。不过IDC的排线更换会比较麻烦,得有专用的工具压线……质量一般的插头触点处的弹性压片时间久了可能弹性降低,学是会感觉动明显松动,没那么紧了……

      黄色的3.96mm引脚间距的插拔座部分是输出与电源线路吧,这种线在短距离,1A左右还凑合。而且3.96mm间距的座好像质量一般般,像3.81mm和5.08mm座的就有质量好的。嗯,就是价格有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