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立交桥下,公交项目,不计成本,寻找gps定位方案

楼主(2019-08-19):
国内公交项目,20多公里,全程都在立交桥下,需要车辆定位,精度达到露天普通gps精度即可。不计成本!有产品或者方案的希望能推荐下!60多台15米长brt公交车。

网友:
GPS信号是单向的。有中继器之类的产品?

楼主:
需要全程定位,了解国内有做室内引入gps的,都是手机等厂商做开发调试使用,还不确定整条公交线路定位是否可解决

楼主:
该项目属于标杆项目,因此技术和方案可行即可,成本可以协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全程定位,了解国内有做室内引入gps的,都是手机等厂商做开发调试使用,还不确定整条公交线路定位是否 ...

既然你对成本不敏感,肯定可行。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下 千寻位置 公司,他们做gps查分定位的, 他们应该有你需要的方案

楼主:
因为要上项目,需要确认方案可行,可在预计时间内交付

网友:
淘宝搜索:GPS 信号 增强,很多产品;

楼主:
一条高架桥下,上下行,部署密度和方案是需要供应商确认相互之间是否有影响,车辆使用那个放大器信号为准,都需要方案和论证,

网友A:
你需要惯导+GPS高精度定位(cm级,RTK)
惯导可以保证在几公里没有GPS的情况下获得稳定不漂移的位置,高精度带来的高性能硬件可以更快的捕获卫星信号,更精确的定位。在高架下面实测可用。
不过差分站还是有车载惯导设备都比较贵

网友:
呃,记得有个客户好像就是做这方面的。

隧道里面引入GPS信号,可惜忘记了是那个客户了

网友:
自己沿线布设基站,然后差分定位,应该很准吧

网友:
你了解下组合导航系统 集成了陀螺仪、加速度计、差分BD/GPS 要求低的话用微机械的 要求高的话用激光或光纤的 那些厂家都可以提供借测的 价格不便宜 原来我们的机器人考虑过 好处就是不需要自己做数据融合算法 它内部做了算法 在GPS丢失时也能输出位置信息 但是成本太高

网友B:
不计成本?把立交拆了

网友C:
一路设定无源标签,车上装扫描头,估计最便宜了。当然gps归gps.  两套并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惯导+GPS高精度定位(cm级,RTK)
惯导可以保证在几公里没有GPS的情况下获得稳定不漂移的位置,高精 ...

正解,我公司正在 用

网友D:
每隔50米装蓝牙标签。

网友:
在桥下装标签是最靠谱的方案了。GPS信号增强设备的不是做这个用途的。

网友:
基本上不需要放大,立交而已 应该问题不大,只要不是隧道,我们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计成本?把立交拆了

你这抬杠咯

网友:
普通GPS估计也要三四米吧? 惯性导航加上几个校准位置就行了。不行就布置基站,UWB每50米一个基站应该能定位到米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隔50米装蓝牙标签。

普通蓝牙标签一两年就得换电池,不换电池就得接电线,车速快的话,有没有可能连接不稳定?靠RSSI判断距离受周边环境影响又大。个人感觉蓝牙信标方案最少得现场是测一下效果再决定

网友:
用神马GPS,用北斗,北斗不是很牛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路设定无源标签,车上装扫描头,估计最便宜了。当然gps归gps.  两套并行。 ...

楼主项目要高大上  无源标签太low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惯导+GPS高精度定位(cm级,RTK)
惯导可以保证在几公里没有GPS的情况下获得稳定不漂移的位置,高精 ...

lz要求的20多公里全程立交,这方案还能应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要求的20多公里全程立交,这方案还能应付不?

看要求吧,有人类司机开的反正不会撞墙开到坑里,所以如果仅仅是追踪位置,肯定可以满足要求。如果是无人驾驶车辆需要分清第几个车道能拐弯还是直行,拐弯的时候要搞明白和周围车辆的位置,那在长时间累计(几十分钟或几十公里后)误差会比较大,导致精度误差较多,需要配合激光雷达来确定相对位置进行辅助。
误差可以各种辅助修正,所以惯导在十几公里的海底隧道里也没啥问题,毕竟车子不能跑出隧道冲入大海游泳。高架桥上面还是下面也一样,如果在桥底真的一点信号都没有,那就得按照路网走,如果出来了,有高精度GPS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恢复定位,也很精准。如果你是见山开洞见水搭桥的无所不能的随意行动,而且运行速度动不动就上百上千公里,那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那就需要高精度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传感器比汽车贵哦,不过这个速度不是飞机就是捣蛋,价格不重要),如果不是,GPS+加速度传感器+配合轮速仪(所谓的ADR Automotive Dead Reckoning),很容易获得高精度低动态的位置数据,而且有了轮速数据不用担心0速度的漂移。

网友:
公交定位是为了公交公司实时了解车况和公交的到点报站?

网友:
如果线路确定、位置确定、范围固定,用激光+光纤惯导把数据采了做高精度地图,让后上个一般的惯导做地形图匹配就行了

网友F:
引入AI智能,靠视觉,前期建模并勤更新。

网友:
楼主去了解下千寻位置,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量不大的话,估计他们不太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惯导+GPS高精度定位(cm级,RTK)
惯导可以保证在几公里没有GPS的情况下获得稳定不漂移的位置,高精 ...

这个方案应该比较靠谱。以前见别人做过,用加速度传感器计算位置,精度相当高。惯导没接触过,估计原理类似。有GPS信号时,以GPS为准,没有GPS信号时,用加速度传感器计算位置。

网友:
如果不计成本的话,可以参考巡航导弹的全地形匹配技术,反正只有20Km, 地形数据不太多。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找千寻。

楼主:
已经联系了千寻,约好了见面聊。但是千寻也是需要有定位信号然后在做精度处理,现在是几乎一多半线路长度没定位信号。正在和uwb供应沟通,全程部署基站。

网友:
用市政的路灯部署WiFi热点,或者蓝牙,来辅助定位可否?

楼主:
暂定立交桥面下吊装基站uwb还在商讨中

网友:
都可以不计成本,还可以全程布设基站了,还有更多的方案吧?甚至GPS都可以不用了:)

网友:
使用带惯导功能的gps模块就行,就是没有gps信号的时候是使用陀螺仪定位的。

网友:
如果接收天线固定在A点,发射天线固定在B点,那么车上GPS会不会认为自己一直在A点没有运动?

网友:
LZ,不計成本的項目慎重接。。。你自己開車導航立交橋下面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這根本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甲方只有真不懂的時候才會不計成本要上一個項目。甚至對於各個技術反感都沒有基本的概念。
這類項目一般都是一次性要求開發很多功能,很累,過完驗收了以後就不了了之,沒有後續了。

网友:
路边栏杆上面刷条形码 ai 识别

网友:
我觉得桥下布蓝牙或uwb标签是比较合适的方案,这种公交线路也不需要特别高精度。桥下不可能做GPS信号relay,因为relay后就变成静态点的定位了。

网友G:
桥下面喷条码,车顶安读头识别一下。

网友:
我觉得组合导航相对靠谱一些。虽然看起来买高精度惯导贵的要死。但是路侧设施的施工和维护成本也不低。

网友:
标杆项目怎么着也要用北斗呀,现在都要求国产化了

网友:
imu 惯性导航+视觉
补充没有gps 路段

网友:
因为你是公交车,线路应该是固定的,位置是可以计算得到的,可以用组合定位方式,因为GPS/BD都不一定有信号只能辅助一下,做增强GPS全覆盖,会不会和原始GPS信号有干扰就未知了。可以每个公交站定标或者每隔一段做个定标(可以参考etc),再加上车辆里程计数和惯性导航修正曲线。车子在就知道了。

网友:
反正是深度定制的车,直接读出车子里程,速度这些就行了。  然后与定位标签结合,当然能用无源的最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同步下信息。有供应商建议不用Uwb因为没有国标,后期是问题。另外基站功率和距离会很尴尬。楼上提到gps增强,会成为静止点,也是个问题。

网友:
光定位,可以考虑下

网友:
  最喜欢不计成本的项目了,,,,,给立交桥,贴RFD条,,,一路贴下去,,,任何车上都装读卡器,一路读下去,绝对走不错路,,,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gps加惯性导航模块可以,,或者最简单的,或者最简单的rfid信标加惯性导航,,如果用uwb不合适,uwb需要布置线,布线是一个大工程,贴一个rfid,成本低,实惠,不需要维护,

网友:
呃,弱弱的提一句:不能在车上想办法,测量车的行驶距离么? 隔一段时间 在外部做一次校准就行了啊。 愚见。。。

网友:
找下为武汉做brt的供应商看看啊,武汉有brt在慢速运行中

网友:
公交项目,不计成本??

网友:
立交桥钢筋太多屏蔽作用很大,GPS+惯性制导应该可以 也不可能全程gps信号一点都收不到吧。

网友:
LZ是只要报站?还是需要实时定位和历史轨迹呢?

网友:
成本不是问题,那么就用图像识别车辆位置和车速,用特定点实现图像定位,甚至构建3D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计成本?把立交拆了

哇,好厉害的思路! 你是全村的希望!!

网友:
ibeacon   补丁补丁。

网友:
UWB号称定都到厘米级

网友:
在桥上部署特征点,然后视觉定位,是最靠谱的方法,无线通信的方式会有反射和多径的问题,不适合在密闭环境下的定位

网友:
我本来是想反正不计成本,就雇一个人在车上,车子开到哪里就报告不就完了么?编辑个短信或者发个微信也可以滴嘛 :)

网友:
有个前同事做gps+惯性融合的导航模块,楼主可以看看是否满足要求。
http://www.sandcanyontech.com/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桥下面喷条码,车顶安读头识别一下。

喷多麻烦,直接做1米x1米以上的二维码标牌。固定到桥上就行。
车上安装识别摄像头,把位置信息转换成gps格式就行

楼主:
同步下信息。上司的所谓不计成本也是一句BB。千寻貌似也没办法长时间没gps而定位。了解到各大自动驾驶已经用了uwb,还在沟通中。列车和地铁的定位是记轴成本也是贵的一笔

楼主:
激光和视频成像定位自己用可以,但是这么长的距离没案例

网友:
这个用无源RFID标签就行,5米贴一张,车上装远程FRID扫描器就好了,根本不用换电池,外加GPS/北斗;北京电力维修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想的 GPS 信號不好時的兩個輔助定位方法:

1. 在車底部搞兩個超大光學鼠標傳感器。(次選)
或(首選):
2. 從 CAN 總線取得車輛轉彎角度、速度等訊息(如果不方便取得,就單獨外加一套傳感器,最少只要兩個輪子速度。)
雖然左右輪胎大小有誤差,但可以軟件修正。

另外,把傳統到站提醒的信息拿來消除誤差。

我覺得,只有在天上沒有參照物的情況下才有必要上慣導。
BRT 公交行車時貌似可以走任意車道,二維碼、RFID 等,沒法顧及所有車道,還有其它車阻擋要考慮。而且鋪設很多維護麻煩。
AI 識別建築物也是一個方法,只是,沒必要這麼複雜,且隧道中也不理想。

网友:
加入惯导,成本二十万肯定没问题,我司有产品

网友:
另外还有精度低一些的产品,具体感兴趣可以详聊,1861041008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入AI智能,靠视觉,前期建模并勤更新。

这个方案应该可以,再加上惯导(关键点视觉定位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