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 DHT11 的小驱动,欢迎板砖

楼主(2019-08-19):
废话不说,直接上代码地址:https://github.com/murphyzhao/dht11_rtt,如有问题,欢迎板砖,一起探讨

DHT11 是采用单总线通讯的传感器,本软件包采用 GPIO 模拟单总线时序,基于 RT-Thread 系统。DHT11 的一次完整读时序需要 20ms,时间过长,故无法使用关中断或者关调度的方式实现独占 CPU 以保证时序完整正确。因此可能出现读取数据失败的情况,请用户注意。

网友A:
点个赞,做成rtt的软件包了。

网友B:
这种单总线用定时器捕获+DMA处理非常爽啊,不会占用CPU时间

网友C:
今天刚好试了一下。还是老实的用IIC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 一直没搞明白操作系统的优点 下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单总线用定时器捕获+DMA处理非常爽啊,不会占用CPU时间

一直没有想到好的处理方法。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可以在说的明确点,看看你是怎么考虑的。

如果要使用定时器和 DMA 的话,既然有了额外的硬件加入,那这样可以做成一个单总线设备,以支持完整功能的单总线协议,还可以考虑实现多个从设备的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 一直没搞明白操作系统的优点 下载学习学习

功能实现比较简单,目的是降低重复开发的工作量。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处理方式,欢迎一起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好试了一下。还是老实的用IIC

嗯,IIC 简单高效,也非常稳定,推荐项目中使用这类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个赞,做成rtt的软件包了。

顺手就做了,反正也是在用 RTT 做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