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份Microchip的应用笔记,适用于精密电流电压转

楼主(2019-08-19):
《Current Sensing Circuit Concepts and Fundamentals》, Microchip, AN1332.
《电流采样电路的概念级基本原理》

网友A:
谢谢楼主,小信号处理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小信号处理用得着

hahh,一直在做大小电流测试测量,看到这篇分析的还算详细 就传上来备份个,改天有空多传些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刚好用到

网友: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
Microchip很多应用文档都很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如果楼主有空,可以在一个帖子里集中多传一些

网友:
电流采样电路的概念级基本原理  这个扎实的模电很关键  照抄有时候也不一定行  硬件的难度在于此

网友:
中文版

中文版可以对着参考。

网友:
再次看这文章,有一疑问:对于上桥臂检测电流,与下桥臂检测相比,我不知上桥臂有何好处?至于说接地干扰,那只是单相放大才有,而如与上桥臂一样用差分放大,还不一样可避免?

网友B:
只要电路图里面出现R1=R2的公式,就很难在应用中做到理论效果

我就被microchip的APPNOTE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路图里面出现R1=R2的公式,就很难在应用中做到理论效果

我就被microchip的APPNOTE坑过 ...

来 说说你的故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来 说说你的故事!

全世界都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电阻,这种电路调零是很重要的。
调零也只是某一温度下,温度一变又不一样了。所以一些高精度的测试仪表都要上电半个小时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世界都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电阻,这种电路调零是很重要的。
调零也只是某一温度下,温度一变又不一样 ...

大哥,觉得你有点较真儿了哈,测量之前是有一个大概准确度的认知的,你有什么样的测量设备,什么样的被测物品及什么测量环境等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准确度等级都是预先知道的。比如像文献里说的,差分运放上下两端的比例越接共模抑制比越高,你按照你要的准确度等级选择合适的电阻就行,没必要非找个一模一样的。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