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利用阿里云ECS实现TCP端口转发的最简单方法?

楼主(2019-08-19):
背景:
ECS服务器:手里有一台279元3年活动买的阿里云ECS服务器,有公网IP地址,装的是2008R2系统。
家里电脑:无公网IP,联通宽带上网。

需求:
就一个功能就行:
我家电脑上开一个TCP Server,假如监听PORT号4561,实际别人连服务器的IP:4561,就能转发到我家的机器上。

求教万能的坛:
最简单的方式是哪个?
多谢!

解决方案:7楼hameyou网友提供的解决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
linux的话两条iptables命令,Windows Server的话自带的路由和远程访问组件应该也能实现。

网友A:
看错了,你家里无公网IP的话我上面两个方法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你家里无公网IP的话我上面两个方法实现不了。

是啊,我家里是内网IP,这个比较烦。

网友:
279元3年,真划算啊! 终端数量不多,写个业余的网络转发,还是可行的。呵呵。 比如: VC++,C#,PY,VB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家里是内网IP,这个比较烦。

你可以用2008建个VPN,家里先VPN拨号到服务器就可以用我上面的方法了。

网友B:
家里做server是不是搞反了,一般是服务器做server。家里做server就用楼上说的frps做反向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在ECS服务器装frpc服务端,家电脑上开frpc客户端,设定好参数,就可以实现转发
Windows客户端内网 ...

这个方案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在ECS服务器装frpc服务端,家电脑上开frpc客户端,设定好参数,就可以实现转发
Windows客户端内网 ...

刚才安装你的方法试了一下!
搞定!哈哈哈
非常感谢!!!!

网友D:
坛子里大神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做server是不是搞反了,一般是服务器做server。家里做server就用楼上说的frps做反向代理。 ...

是的,服务器用frps,家里用fr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2008建个VPN,家里先VPN拨号到服务器就可以用我上面的方法了。

感谢分享,用frp那个更简单一些,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子里大神真不少

这是个万能的坛!我很早就发现了。

网友E:
http://koolshare.cn/thread-65379-1-1.html  给楼主来个懒人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koolshare.cn/thread-65379-1-1.html  给楼主来个懒人版的

感谢分享!

我感觉frp那个也不太复杂,就是ECS上和本地各下一个官网的压缩包,改一下两个ini文件,直接cmd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