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一个搞不清规格的螺丝

楼主(2019-08-20):
RT,哪位见过这个螺丝,用什么规格的螺丝刀啊,谢谢。

网友:
拆?小一字。

网友:
这是厂家定制款吧。哈哈。

网友:
哪里用的螺丝,这么变态

网友:
异形防拆的,拿个小一字试试,不太紧的可以拧下来

网友:
现在的工具箱都有五角螺丝。。

网友:
五角螺丝,防盗吧

网友:
用电钻钻掉

网友A:
五星螺丝刀,,,标配啊

网友:
厂家为了防拆,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异形螺丝,逐渐地,各种各样的螺丝刀也应运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星螺丝刀,,,标配啊

这个不是五角星,市面上都是五角星或者梅花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这么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