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知道U盘格式化成功

楼主(2019-08-20):
我买来100个U盘,需要格式化成FAT32格式,并且分配单元大小是4K。如果U盘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就不需要格式化了。请教怎样知道一个U盘的存储格式是FAT32格式,并且分配单元大小是4K?

网友:
快速格式化和你查看时间差不多了

网友:
有转件可以查看,不过快速格式化一下,用的时间更少吧

网友:
xp下面,在磁盘管理里面,右键选择格式化,可以选文件类型,簇大小

不过最简单的应该是用批处理,如果不行用winapi写个小程序吧

网友:
你说要查看,那方法多去了,可以下载一个Everest,这是个综合硬件参数查看程序

网友:
DiskGenius  “批量格式化usb磁盘”菜单

楼主:
非常感谢,大伙给的意见很好,我多想想,谢谢!

网友A:
开始=》运行=》输入command
(win7系统输入cmd)进入DOS系统,输入format/q g:/fs:fat32/a:4096
g是盘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运行=》输入command
(win7系统输入cmd)进入DOS系统,输入format/q g:/fs:fat32/a:4096
g是盘号  ...

谢谢,你教我怎样格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