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理解不了的MOS驱动电路

楼主(2019-08-20):
如下图所示,什么原理导致MOS的G极是恒定2点几伏?

----------- 编辑原因,原图标号容易引起误解,更新图片

网友:
MOS管烧了吧

楼主:
没烧,所以很奇怪,用软件仿真G极到2点几伏就不上升了
实际电路也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A:
负反馈呀,MOS的门极阈值电压可能就是2.44V左右,GS电压升高则MOS管DS电阻变小、又通过光耦将GS电压拉低,然后平衡了。

网友:
Vgs=2.4V为MOSFET的Vgs门限电压,相当于D,G短路,管子工作于放大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烧,所以很奇怪,用软件仿真G极到2点几伏就不上升了
实际电路也是正常使用的 ...

你MOS管漏极直接接12V还没烧吗?

网友:
哦,看错了,V12是探针?

网友:
光耦的接收端集电极串一个独立的限流电阻,不要借用R6。MOS管趋向导通后把R6下端拉低了,导致MOS管没有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呀,MOS的门极阈值电压可能就是2.44V左右,GS电压升高则MOS管DS电阻变小、又通过光耦将GS电压拉低, ...

“又通过光耦将GS电压拉低”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通过光耦将GS电压拉低”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能具体讲讲吗? ...

MOS管栅极驱动电压来自R6下面这个脚。MOS管趋向导通后拉低了R6下面这个脚的电压,这个电压通过光耦到MOS管栅极,栅极电压也被拉低了。

网友:
我理解的应该跟R6 和 R2有关,跟MOS关系不大。 关注下光耦芯片手册IF/IC。

网友:
光耦4PIN与2N7002之间要串一个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通过光耦将GS电压拉低”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能具体讲讲吗? ...

U10的3、4脚短接,你看,D与G是不是在一起了?D变低G也变低?
要想MOS管完全导通,得把U10的4脚与MOS管的D断开,将U10的4脚单独接个12V电压。
(楼主图里的V12只是一个标号,并非供电电源,看来误导了许多人,把它去掉换成连线吧)

网友:
仿真毕竟是仿真,焊个电路试试印象会更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0的3、4脚短接,你看,D与G是不是在一起了?D变低G也变低?
要想MOS管完全导通,得把U10的4脚与MOS管的 ...

你的意思是这图中MOS并没有完全打开?那岂不是会引起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栅极驱动电压来自R6下面这个脚。MOS管趋向导通后拉低了R6下面这个脚的电压,这个电压通过光耦到MOS ...

感谢大神

网友:
mos换成达林顿

楼主:
是的 MOS 换成 三极管同样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图中MOS并没有完全打开?那岂不是会引起发热

对

网友:
建议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