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M,DDR2,做了等长,不做阻抗匹配的有没有,请举手给我壮胆

楼主(2019-08-20):
刚画了个6层板,DDR2,第一次搞,不想弄阻抗匹配,也不会。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等长是处理了的。有没有也这样做的,让我放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的表示没有处理等长

我的166也不做等长哈

网友B:
都做6层板了,让PCB板厂给你做下阻抗匹配呗

网友C:
单片DDR的话不用作。 我AM3352的单片DDR也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DDR的话不用作。 我AM3352的单片DDR也没做

我的是单片ddr

网友D:
等长带来的相位延迟改善和阻抗不匹配导致的振铃比,可能微乎其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做6层板了,让PCB板厂给你做下阻抗匹配呗

问题是要出文件给板厂,这个不会呀,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长带来的相位延迟改善和阻抗不匹配导致的振铃比,可能微乎其微

你的意思是阻抗匹配比等长重要?

网友E:
我宁愿做阻抗不做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宁愿做阻抗不做等长

好吧,我努力学一下阻抗匹配吧

网友:
等长只会使信号质量变差,等差一般用于调节时序。
顶楼上,宁阻抗不等长。

网友:
看芯片具体规格,速率比较低,时间预留大,不用做等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阻抗匹配比等长重要?

你算算就知道了,
266MHz的全波长应该是1米多,你90度相位差就是25cm,你算算你CPU到DDR的线束总长度有这么长吗?
而阻抗匹配不良导致的反射,铃振会直接破坏高速信号的完整性,比较直观的解释就是差分信号的眼图测试,会直接影响单调性测试和眼图的张开度

其实阻抗匹配没你想的那么难搞的,你只要把DDR线束和要求的匹配阻抗要求提出来,板厂会帮你计算一个线宽线距的要求,让他们按照计算好的线宽线距替代你之前的线宽线距进行压板即可。
如果要自己搞的话,就去看看DDR2的spec,然后下个SI9000的软件算一下,但是还是要建议和板厂确认一下为妥。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上网查查怎样计算阻抗的先。

网友:
阻抗要做,加钱pcb厂商会给你做,6层板阻抗模型很固定。

网友:
找PCB厂家要参数,阻抗不麻烦,都六层板了,不差一哆嗦

网友:
电路理论基础有一章讲的,好像叫均匀传输线

网友:
表示什么都不做,随便拉,然后为了省电,ODT都禁掉,最后跑550Mbps时有误码发生,降至500Mbps勉强能正常工作。打开ODT之后没有误码,但是FPGA烫得不能摸。

网友:
单颗DDR3四层板等长没有终端电阻随便画可以跑667Mbps

网友:
让板厂把典型叠层及阻抗控制的线宽告诉你

网友F:
阻抗绝对比等长重要。楼主这个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算一下,假设阻抗不匹配,系统需要4次反射稳定下来,一次反射所用时间1ns(20cm),那么你的时间余量损失了4ns。
而假设你无法做到等长(这在layout中是常有的是),导致不匹配最大长度2cm,那么你损失了0.1ns
这可是40倍的差距!!!!!!!!!!!!!

网友F:
各种layout指导,把等长说的非常重要,是在假设阻抗匹配的情况下。IC厂家他们就是把layout写的要无懈可击,以便出问题了他们不用负责,这导致国内攻城狮总觉得这鸟玩意儿非常重要,非死不可,要10mil的不匹配度,哈哈哈哈哈。回过头来看,老子恨死了那些guideline了。然而大家都是混口饭吃,谁真的研究过,煞笔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种layout指导,把等长说的非常重要,是在假设阻抗匹配的情况下。IC厂家他们就是把layout写的要无懈 ...

感谢分享经验,拯救我们这些煞笔
有一些时候遇到一些不懂装懂SB客户,
真是很难受又很开森...

网友:
DDR2 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种layout指导,把等长说的非常重要,是在假设阻抗匹配的情况下。IC厂家他们就是把layout写的要无懈 ...

那么问题来了。真出了问题,领导问你为啥不按guideline做,你就只能背锅了

网友:
6层做一次PCB和SMT都不容易,还是做个阻抗匹配要求。

网友:
实在舍不得钱,就用si9000计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种layout指导,把等长说的非常重要,是在假设阻抗匹配的情况下。IC厂家他们就是把layout写的要无懈 ...

明白人,还有那种晶振底下绝对不能走线的,都十几层板,都隔了好几层地了,还说不能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DDR的话不用作。 我AM3352的单片DDR也没做

请问你跑多少M的频率?

网友:
速率这么低随便走,如果速率上500M就需要处理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上网查查怎样计算阻抗的先。

DDR表层5.5-5.7MIL,内层4MIL (单端50OHM)就可以了 交给板厂,告知对应参考层,他们会调整的。

网友:
按上面我说的,可以适应任何DDR,及板厂调整,有比较大的冗余

网友:
这样做及时样品正常,今后量产问题一大堆  时不时就会 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阻抗绝对比等长重要。楼主这个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算一下,假设阻抗不匹配,系统需要4次反射稳定下来,一 ...

好像有点道理~~~尼玛HDMI转MIPI 等长走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跑多少M的频率?

400, 单片的DDR,
你做不做阻抗用IBIS模型找 会的童鞋仿真一下比在这讨论好的多。
当然你要是找得到人 仿真也不会再这问了
=======
得提醒你的是,DDR参考层也必须完整,最好是所有的走线都有完整的GND参考层。

网友G:
JLC不是有阻抗神器么?我用的还比较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JLC不是有阻抗神器么?我用的还比较顺手

在哪里?能给个网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阻抗绝对比等长重要。楼主这个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算一下,假设阻抗不匹配,系统需要4次反射稳定下来,一 ...

反射是是对信号回波损耗的影响,从而影响信号质量,和4ns的损失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