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在热敏打印机上打印二维码?

楼主(2019-08-20):
stm32如何在热敏打印机上打印指定的二维码?

网友:
什么接口的?USB?

网友:
一种是二维码数据已经是解析好的点阵图片数据,直接发图片点阵数据就能打印,一种是二维码在stm中生成,然后解析成点阵,发打印机~~

网友A:
热敏打印机大部分有二维码的打印指令,没有指令就生成二维码用图像模式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打印机大部分有二维码的打印指令,没有指令就生成二维码用图像模式打印 ...

你确定,这种打印机输入字符串就直接打印出二维码?

网友:
肯定有,做产品一般不会用图像模式去打印二维码

网友:
有打印qr code的指令,但是也要求打印机能自己生成二维码

网友:
能直接打印二维码的打印机多呢

网友:
Arduino有几个类,u8g2可以访问热敏打印机,qr有专用的库在内存生成二维码,再用下maple的程序框架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