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号线外部做个铁环,困扰多时的干扰好了请问原理?

楼主(2019-08-20):
   如图  板子为主控单片机板与电机驱动板之间的信号线同时也有霍尔转速传感器回单片机的信号线。原先是霍尔信号被干扰,转速显示不稳定,现场人员做了个铁环套上后,一切正常。请问这个环是抑制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除了磁环还有别的办法没有?

网友:
参考磁环。

网友:
说明你这匝线里面有高频共模干扰,在电源侧加上共模电感试试吧,或者加上显示器上的那个黑色磁环也可以

楼主:
在霍尔输出到单片机IO扣上加了个对地电容好了,电容不是滤除差模干扰的?

网友:
我怀疑是这种线接触不良,挂个铁环只是让它接触好了点。

网友:
有点神学

磁环的铁氧体可以吸收能量,这个铁环是闹哪样

网友:
你把铁环拿掉看下效果,再把铁环加上去看下效果。这样反复对比下可以排除因为线材接触不良或空位位置引起的其他问题。个人认为现场人员是的人才,现场能够利用手边现有的材料,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那个铁环要是有效果,就让作磁环的厂立即倒闭吧!

网友:
神奇的操作,赞一下!

网友:
整铁环这老兄是人才啊 神操作

网友:
牛,等待高手分析。

网友:
有些开关电源用的铁粉芯电感,其磁芯就是铁粉基的,用刀刮开黄漆的话,里面看着就象软铁。

楼主:
搞不懂,等拿示波器抓一下试试

网友:
好神奇,围观一下

网友A:
磁铁已经不是铁了 估计被磁化了 请叫我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铁已经不是铁了 估计被磁化了 请叫我磁铁

问题是磁环也没有磁性的啊,电感线圈那些不是铁氧体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