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输出30KV/1MA高压直流电源设计,求思路,求方案

楼主(2019-08-20):
输入要求:24VDC-32VDC
纹波:优于0.05%
温漂:0.01%/℃

网友A:
推挽,倍压整流,兆欧级的反馈电阻

网友:
怎么感觉给球管供电的.

网友B:
作为电工,还是要分清楚mA,MA的区别,KV和kV的区别。
弄一个推挽变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倍压整流,兆欧级的反馈电阻

大神,能在多说点不,能分享一下可参考的设计方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电工,还是要分清楚mA,MA的区别,KV和kV的区别。
弄一个推挽变换器吧

谢谢指导

网友:
彩电高压包,淘宝上应该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彩电高压包不到30kV,30kV是出大量软X光的,非常有害

23~28kV都有吧,自己再稍微调高一点呗。这应该是成本最低的方案了。

网友:
买个电蚊拍拆开抄一下电路

网友:
高压包+倍压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边电线杆上就有,爬上接根线,串个1mA恒流二极管

这个方案靠谱

网友:
方案楼上都说了,我只为楼主的人身和设备安全担心

网友:
纹波:优于0.05% 温漂:0.01%/℃,这指标,怎么就没有人说说呢。

网友D:
专门拿出计算器算了一下30000V * 1000000A。。。

网友:
30000V不算什么,但这么1MA大的电流,得先修一座核电站,然后通过控制石墨芯调节中子产生量,控制汽轮机的蒸汽压力,控制发电机励磁,控制……, 大项目啊,没有个百把亿,这个小目标很难实现的。

网友:
自己做纹波和温漂都不好控制,尤其是反馈这部分。不如去买个成品模块,可靠得多。
我在马云家随便一搜,就是。。。。
输入电压:AC 220V±10%

输出电压:DC 0~+30000V            4 1/2表头显示 (30.00KV)

输出电流:1mA                      3/1/2表头显示 (1.00mA)

外形尺寸:300*400*120mm   (型材机箱,外引线长1.5米)

接地方式:交流隔离,参考地接大地

保护方式:关闭型

调节方式:触摸屏和单片机控制

时漂精度:0.1%/小时(30分钟后计算).

温漂精度:0.1%/°C

负载调整率:0.5%

工作温度:-10℃~+5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彩电高压包不到30kV,30kV是出大量软X光的,非常有害

请问这个是否会出X光如何判断?高于一定电压吗?一般是多少?

比如我拿个玻璃罐子抽真空接高压玩PLASMA,怕出X光射死自己,是不是不超过多少电压就不会有X射线出来呢?多少安全呢?与电极材料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楼上这个时漂温漂精度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是否会出X光如何判断?高于一定电压吗?一般是多少?

比如我拿个玻璃罐子抽真空接高压玩PLASMA ...

20kV以下没事,20kV以上建议涂防晒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门拿出计算器算了一下30000V * 1000000A。。。

还是老哥皮 hahh ,Up意思是1mA

网友:
温漂这么牛!真不敢想像!
这个电压等级的,取样电阻就做不到这样的精度。或者说达的到,价格也会让人倒退。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kV以下没事,20kV以上建议涂防晒

感谢,防晒…………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