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的模块怎么拆焊,有啥好工具

楼主(2019-08-20):
最近在用4G模块,邮票孔封装的,做了几个样板把模块焊上了。

现在调试完成了,这几个模块要是报废太可惜,每个100多块,肉痛。

模块有点大 35*35mm,2把电烙铁都没法让4边的焊盘锡同时融化,拆不下来。

兄弟们有啥好办法?报废太可惜了

网友:
用热风枪吹

网友:
风枪吹,注意温度和风速

网友:
发热台烤底板最好,

网友:
建议铁板烧, 热风枪很容易把屏蔽罩融化

网友:
从模块的电路板背面用热风枪吹

网友:
底板不需要了的话直接打火机烧底板就行了

网友A:
用白纸或绝热胶带 。烙铁让焊盘化锡了往焊盘下塞,慢慢把所有焊盘处理完就能拿下来了,翻车概率极小。

网友B:
LED铝基板拆焊台,十来块钱的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白纸或绝热胶带 。烙铁让焊盘化锡了往焊盘下塞,慢慢把所有焊盘处理完就能拿下来了,翻车概率极小。 ...

这个靠谱,真叼

网友:
热风筒模块后面吹,温度透过去模块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只能底板加热拆

网友:
热风枪吹

网友:
风枪开300多度从反面吹,经常这么拆。不要正面吹,屏蔽盖吹动了容易碰到里边的器件

楼主:
刚用回流焊台解决了,把板子放到焊台里,加热,到最高温度时用镊子推一下器件,如果锡融化了就拿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白纸或绝热胶带 。烙铁让焊盘化锡了往焊盘下塞,慢慢把所有焊盘处理完就能拿下来了,翻车概率极小。 ...

模块下面有焊盘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块下面有焊盘就不好处理了

模块下面有焊盘也没事,就怕模块背面有元器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白纸或绝热胶带 。烙铁让焊盘化锡了往焊盘下塞,慢慢把所有焊盘处理完就能拿下来了,翻车概率极小。 ...

这个方法独特,有时间操练一下

网友:
回流焊最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白纸或绝热胶带 。烙铁让焊盘化锡了往焊盘下塞,慢慢把所有焊盘处理完就能拿下来了,翻车概率极小。 ...

这个方法没用过 改天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白纸或绝热胶带 。烙铁让焊盘化锡了往焊盘下塞,慢慢把所有焊盘处理完就能拿下来了,翻车概率极小。 ...

第一次听说这个方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白纸或绝热胶带 。烙铁让焊盘化锡了往焊盘下塞,慢慢把所有焊盘处理完就能拿下来了,翻车概率极小。 ...

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
发热台最方便的

网友:
铁板+热风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ED铝基板拆焊台,十来块钱的都可以了

十来块钱的长什么样子?
马云家搜的10x10cm的都得快2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白纸或绝热胶带 。烙铁让焊盘化锡了往焊盘下塞,慢慢把所有焊盘处理完就能拿下来了,翻车概率极小。 ...

请教一下,纸有什么要求呢?普通纸这个温度会烧掉吧?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那种铝基板拆焊台能用来焊接贴片元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十来块钱的长什么样子?
马云家搜的10x10cm的都得快200了

临时用的,用这个就可以了,直接接上220就可以了,它会自动衡温在300来度,也可以加个电风扇调速器(功率要够)调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临时用的,用这个就可以了,直接接上220就可以了,它会自动衡温在300来度,也可以加个电风扇调速器(功 ...

这个不错,临时用用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便宜

网友:
以后做样板先用高温胶把底板的焊盘盖一半,让底板的焊盘不在模块底部焊接,以后要拆就只需要用电烙铁把锡拖掉就行。

网友:
铁板烧不是背面的器件也掉下来了

网友:
下面加热台,上面大头的热风枪吹

网友E:
不建议2/3楼  同意4楼 最好5楼

我焊过gsm模块 热风枪一点作用都没有.  后来用煤气炉烤的 虽然很难看. 感觉底板加热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白纸或绝热胶带 。烙铁让焊盘化锡了往焊盘下塞,慢慢把所有焊盘处理完就能拿下来了,翻车概率极小。 ...

人才,这样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2/3楼  同意4楼 最好5楼

我焊过gsm模块 热风枪一点作用都没有.  后来用煤气炉烤的 虽然很难看. 感觉 ...

背面的器件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
粗的单芯电线弯成U字型,两把烙铁加热,能整体拿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背面的器件会不会掉下来

应该会 我的背面没有器件. .    不建议用煤气灶没法控制温度 有的板子都胡了

网友:
一张纸就搞定了

网友:
纸不会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