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给C盘瘦身,空间不够用了

楼主(2019-08-20):
纠结了,C盘接近70个G都用完了....系统win7 x64

还剩下几个G,现在想装个VS2013,发现装不下......蛋疼

===

难道只有把D盘的东西拷贝出来,然后再划分一些给C盘? 再把东西拷贝回D盘?

====

我想的最简单办法就是这样....但是D盘也有安装软件,不清楚这样拷贝后软件还能用吗?

最怕的时软件都要重新装一遍,天知道好几年的时间装了多少软件

====

提醒装机者,C盘一定要放够容量....放个100G  150G都不会浪费....

网友A:
250G SSD都差不多用完了
重装系统

网友B:
C 盘只装操作系统,其他什么都不要装在 C 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G SSD都差不多用完了
重装系统

咨询下,我把D盘的东西直接拷贝出来,然后放到另外一个硬盘上,也设置为D盘,软件可以直接用吗

原来的D盘时隔的,重新并到C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盘只装操作系统,其他什么都不要装在 C 盘。

我应用大部分都是装在D盘的,结果还是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dism++

现在系统盘直接一个250g的ssd,120g的都嫌小

我是整个电脑250G的SSD。。。。。

网友D:
把虚拟内存给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虚拟内存给挪个位置

我现在就是这么搞得....挪到D盘去了,释放了几个G出来....

明年有钱换电脑....工作电脑重装太痛苦了

网友:
上1T的SSD啊,我的C盘是一个单独480G的SSD,只用来装系统。Windows都这个样子,越来越肥大

网友:
换1T的ssd,只保留一个c盘,搞定

网友D:
SpaceSniffer 硬盘空间分析工具看看是什么占了你的硬盘

网友:
上面有人说了,上dism++啊,起码弄出个5,6G的空间来

网友:
直接一个512G的ssd系统盘,再接一个1T机械盘

网友:
我是用的ccleaner,挺好用

网友:
1T的ssd分了384G给C盘,都快不够用了

网友:
我C盘 50G,  剩余25G未用,   13年装的系统, 用到现在,     用DISM++可以清出 不少空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aceSniffer 硬盘空间分析工具看看是什么占了你的硬盘

谢谢分享,很好用

网友:
提供 Dism++10.1.1000.52B 汉化版下载,里面有32和34位系统的应用程序,纯绿色软件。

网友:
一个盘,不分区

网友:
SSD不分区,做系统盘

网友E:
一般 C盘的用户文件夹都比较大,可以移动到其他盘,C盘下做个文件夹的连接。 这样不影响功能,也能给C盘瘦身。

windows系统下的文件夹链接功能mklink/linkd
vista及以上系统的mklink命令可以创建文件夹的链接(感觉像是文件夹的映射)。因为是从底层实现文件夹链接,所以这个链接是对应用程序透明的。

(windows 2000,xp,server 2003的相应功能是linkd,这里只说说mklink)
比如,我有一个文件夹叫C:\Program Files,但是c盘空间不多了,就想把一些应用程序转移到d盘,但是直接剪切过去肯定行不通,应用程序会报错,所以首先把C:\Program Files文件夹整个移动(剪切)到d盘,再执行命令:

mklink /j "C:\Program Files" "D:\Program Files"
这样c盘下面就会多出一个带快捷方式图标的文件夹,全称就是"C:\Program Files",双击进去其实就转到了D:\Program Files。

而C:\Program Files这个文件夹是对应用程序透明的,也就是说,除了windows自己,应用程序并不知道C:\Program Files下面的东西其实已经转移到d盘了,还当它们仍然在c盘。这样就不影响原来C:\Program Files下的应用程序的使用了。

1,上面建立的链接属于软链接(/j),还有符号链接(/d)和文件的硬链接(/h)。

符号链接和软链接大致相同,区别在于,软链接是绝对路径链接,而符号链接允许相对路径的链接。

比如,分别创建c:\data\tmp的符号链接c:\1和软链接c:\2,那么c:\1指向的就是同级文件夹下的data文件夹下的子文件夹tmp,而c:\2指向的是c:\data\tmp这样的绝对路径。影响就是,如果把c:\1和c:\2这两个文件夹移动到d盘,那d:\1的链接就失效了,而d:\2仍然有效。

文件的硬链接是对文件创建的链接,比如对c:\data\1.txt创建链接c:\data\2.txt,那么这两个文件就是同一个文件的两个等价别名了,相当于是指向同一个硬盘存储空间的两个指针,删除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影响另一个文件。但是限制就是这种链接不能跨分区。

2,软链接和符号链接不能跨磁盘。

3,这个功能必须是在ntfs文件系统上才能使用。

网友:
使用Wise Care 365可以扫出来很多软件缓存垃圾。

网友:
调整C:盘分区容量也可以。

网友:
找找c盘下temp隐藏文件夹里有没有临时文件,我昨天删了30G的临时文件

网友:
不怕麻烦,重装系统,软件重装

网友:
加一只256的SSD,把原系统直接移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 C盘的用户文件夹都比较大,可以移动到其他盘,C盘下做个文件夹的连接。 这样不影响功能,也能给C盘瘦 ...

我就是这样干的,能腾出不少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 C盘的用户文件夹都比较大,可以移动到其他盘,C盘下做个文件夹的连接。 这样不影响功能,也能给C盘瘦 ...

正解,dism++其实瘦身有限,并且很快会长回来的。

我一般用TreeSize 4.2 免费版看看哪个目录占用最多,然后把它移走,然后用命令

mklink /D folder k:\folder

这样windows看起来还能正常访问folder目录。

网友:
印象中win7磁盘管理里面可以直接调整硬盘分区大小,不过记不清了

网友:
C 一直给  100  --  150GB空间的   我经常把临时文件放桌面 放满了之后再整理一次

网友:
傲梅分区助手可以直接调整分区的, 把D盘的前面往后拖, 然后把C盘拖过去就好了, 很方便调整的

网友:
SpaceSniffer 很好用
找出占用空间大的
然后根据需要按一下del就完事儿了

网友:
右键属性,勾上压缩此驱动器,确定。继续右键属性,磁盘清理,清理系统文件。 如果一直没清理过系统文件,并且系统升级过好几次的话,能清理掉十几甚至几十G···

网友:
C盘越大越好,我电脑整个SSD全给C盘

网友:
看来我也要清理一下c盘了

网友:
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Download下的所有内容,直接删。

网友:
重新安装win7,不要打补丁。只需要10G.  打了补丁基本要60G了。

网友:
才这么点空间,直接换硬盘了

网友:
微信默认是C盘下的占用了很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