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位判断,与预期想去甚远,分析不出来

楼主(2019-08-20):
只是简单判断寄存器的每个bit的值,输出高低电平。本来0xFF判断后应该输出8个“1”,结果烧录出来后用示波器测试是“1100 0000”。程序拷出来用VS2019单步执行,还是一样的结果,百思不得其解,望坛友解惑,以下是程序代码:

楼主:
#include <iostream>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n = 0;         unsigned char Data = 0xff;         unsigned char temp = 0;         temp = Data;         for (n = 0; n < 8; n++)         {                 if (temp & 0x80 == 0x80)                 {                         std::cout << "1\n";                 }                 else                 {                         std::cout << "0\n";                 }                 temp = Data << n;         } }

楼主:
不会编辑格式,看起来好乱,望见谅

楼主:
截图在此

网友:
代码改成这样试试:

         for (n = 0; n < 8; n++)
         {
                if ((temp & 0x80) == 0x80)
                 {
                         std::cout << "1\n";
                 }
                 else
                 {
                         std::cout << "0\n";
                 }
                 temp <<= 1;
         }

网友:
注意优先级
if (temp & 0x80 == 0x80)
改为
if ((temp & 0x80) == 0x80)

if (temp & 0x80)

网友:
运算符优先级问题,VS 都给你标出来了,== 比 & 的优先级高
另外只判断最高位的话写 (temp & 0x80) != 0 好一些

楼主:
药到病除,多谢坛友出手相助

网友:
怎么不用 if ((temp & 0x80) )

网友:
百思不得其解时,可以加加括号,或者把运算代码一步步拆开运算调试

网友:
不用括号  不拆开分步执行  的后果

网友:
temp = Data << n; n应该改成1

网友:
编译器都给你标出警告了

网友:
大VS都给你波浪线了,问题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