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wm转da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9-08-20):
要做一个16路0-20V输出的东西,分辨率20mV,价格敏感,想用单片机pwm加rc滤波代替DAC芯片,后面用运放做放大,不知道分辨率,线性度如何,pwm频率多少合适,有做过的朋友指导一下。
AD采集端口加一个2.5V电压基准,用于校准电源电压,以保证每个板子的精度和一致性,不用人工去校准了,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PWM适合低压 有滞后 可用 音频DAC芯片

网友:
速度不快还可以 我刚测试过 用stc做的 哈哈

网友:
我一直用pwm转da做0-10V  加上校准  精度还能接受

网友B:
精度分辨率线性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的速度要求,PWM后面的RC滤波会造成滞后,另外同时16路PWM,MCU的选型得好好找找了,还是价格敏感的

网友:
用stm32,stc8都可以的,频率可以高一点, 比如: 10K,20K或者更高, 当然你要分辨率高的话, 那么频率也就不能搞得太高了。

网友:
最近同样在研究这个,200K的频率,不知道经过RC和运放跟随之后能不能有20K甚至更高的更新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在16路,这路公交车不好找

STM32F103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分辨率线性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的速度要求,PWM后面的RC滤波会造成滞后,另外同时1 ...

速度没要求,看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适合低压 有滞后 可用 音频DAC芯片

可以推荐一个DAC吗 多路的 价格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在16路,这路公交车不好找

STM32F072C8T6

网友C:
PWM做DAC有个基本设计计算,当输出50%占空比时候,谐波频率最低(1次谐波),Vpp最高,假设按照Vpp=3.3V

然后设计RC滤波,50%占空比的PWM经过滤波器后,1次谐波Vpp小于1LSB,楼主这里是20mV,
这时候的RC滤波器参数就满足基本要求,临界消除了DAC的差分非线性,同时保证最快的建立时间

电容的正切损耗,介质吸收,漏电也要特别注意,理想的设计要用CBB电容或者C0G,不过一般用X7R也凑合
X7R有介质吸收效应,不能用太大的电阻,DAC建立时间要适当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做DAC有个基本设计计算,当输出50%占空比时候,谐波频率最低(1次谐波),Vpp最高,假设按照Vpp=3.3V

很专业,多谢指教

网友:
PCA9685 I2C 16路12位PWM。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