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推荐:无频闪调光,PWM频率20KHz以内,恒流精度±2%

楼主(2019-08-20):
共阳极控制高辉无频闪调光,PWM频率20KHz以内,恒流精度±2%方案
概述
FP7122是一款平均电流模式的LED驱动IC。FP7175不会产生峰均误差,因此大大提高了精度,LED电流的调节,无需环路补偿或高侧电流检测,输出LED电流精度为±2%。
FP7122采用8.0-100V电源供电。提供PWM调光和线性调光。输出电流可通过内部250mV参考电压与外部电阻进行设置。

特征
        宽工作电压范围:8~100V DC
        自动调节工作频率,使LED上的电流纹波稳定在±25%
        反馈基准电压:0.25V
        支持线性调光和PWM调光
        过温保护、欠压保护
        内置100V/6A N-MOS
        封装:SOP-8L
应用
        DC-DC或AC-DC的LED驱动
        LED街灯
        显示器背光驱动
        广告灯

网友A:
6A那么牛,价钱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6A那么牛,价钱如何?

那个是峰值。。。。

网友:
电流波形呢

网友:
负载端要加那么大的电容啊

网友:
价格怎么样?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B:
又想勾引我做牛逼的流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降压型?有没有升压型?

这是降压型的,FP7208升压 我有发过资料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一稳定性,二价格。

网友D:
准备做LED调光,楼主有什么方案?用在色选机上面,48V

网友E:
FP 的东西,整体用起来还不错,用了几年,没出现过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想勾引我做牛逼的流水灯

就你比较调皮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 的东西,整体用起来还不错,用了几年,没出现过大问题。

谢谢支持老铁

网友F:
频率多少的?电感要100UH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频率多少的?电感要100UH这么大

台湾远翔的芯片频率都不高  大概250KHZ

网友:
和MBI6655比起来,价格和稳定性怎样呢?

网友:
我最近要做一个投影机的灯板驱动
投影机的灯板驱动电流实测200mA-15A,最大电流15A
楼主有推荐方案么?

网友:
同问,价钱如何

网友:
电流波形呢?+1

网友:
关心价格和稳定性

楼主:
平时工作比较少看贴吧,有想了解其他的,个性签名有我联系方式。谢谢大家

楼主(2019-09-24):
引用 网友D:
准备做LED调光,楼主有什么方案?用在色选机上面,48V

你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是多少

网友G:
要求: 3.7V升压到12V驱动LED,恒流可以调光芯片。 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求: 3.7V升压到12V驱动LED,恒流可以调光芯片。 有吗?

FP7208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6A那么牛,价钱如何?

6/8,基本就是稳定的输出电流。

网友:
咋不讨论了呢?最近也要用到调光

网友:
这个芯片看起来很有用,记号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是多少

输入电压48V,输出电流1A

网友:
采购渠道呢

楼主:
https://shop335005514.taobao.com ... 89.2.1bb1a033we2s9X

网友:
这个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2020-06-13):
引用 楼主:
https://shop335005514.taobao.com/index.htm?spm=a1z10.5-c-s.w5002-22010261189.2.1bb1a033we2s9X

输出的压差最少多少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