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NTC测温精度?

楼主(2019-08-20):
STM32做NTC测温精度?
没做过NTC测温请问一下温度精度有办法到0.1度吗
12位adc够用吗
还是说有便宜的温度传感器

编辑原因 修改错字

网友A:
NTC  (±)1 °C  ,不会高于 0.5, 12位ADC是否够用要看具体测量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  (±)1 °C  ,不会高于 0.5, 12位ADC是否够用要看具体测量范围

有便宜的温湿度SENEOR吗

网友:
可以,就是要标定一下,且有年漂移量,精度不会太久,最常见的0.1-0.2度的是体温计测温范围很小,两点标定就可以;
真心不如用PT电阻,PT的满足0.1度的精度也不容易

网友:
跟MCU没关系,问题在传感器,没办法做到0.1

网友:
首先你得找一个传感器可以达到0.1摄氏度的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便宜的温湿度SENEOR吗

NTC 电阻很便宜的,几分到几块钱都有

网友:
坛里有程序,找找,在对着你的NTC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精度主要取决于温度传感器的精度。

网友:
数字的有精度0.1K的;用NTC的话,仪器设备可能会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