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二极管对管受自然光影响

楼主(2019-08-20):
用红外二极管对管做位置检测,发现很容易受可见光的影响,大家有什么办法吗?载波除外

网友:
不都用深红滤光片来过滤可见光么

网友A:
不想载波就干掉可见光呗,还能折腾啥

网友B:
LZ用的是哪种,是三脚的红外接收头吧,两脚的红外二极管自然光很难干扰,除非阳光直射,上图吧,图片或电路图

网友:
加滤光片 加调制,限制接收管视角

网友:
38Khz载波啊

网友:
发载波就能解决。
接收也要解码载波。

网友:
载波 在强光下  也会被影响。
最好 载波 滤光片都加

网友:
深红滤光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载波就干掉可见光呗,还能折腾啥

工作场景是,红外发送管不动,接受管360度旋转,速度非常快,载波应该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的是哪种,是三脚的红外接收头吧,两脚的红外二极管自然光很难干扰,除非阳光直射,上图吧,图片或电路 ...

用的是2个腿的二极管,发送是白色,接受是黑色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场景是,红外发送管不动,接受管360度旋转,速度非常快,载波应该识别不到; ...

那就用激光好了呀。

网友:
载波传输后,一定要用CRC16校验

网友:
想稳定就滤光后加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激光好了呀。

那种?成本不便宜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种?成本不便宜吧

價格當然不能和紅外LED相比,找一下應該可以能找到合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價格當然不能和紅外LED相比,找一下應該可以能找到合適的。

产品成型了,只能想办法减少可见光的干扰,在室内没问题,在太阳下就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产品成型了,只能想办法减少可见光的干扰,在室内没问题,在太阳下就出问题了 ...

紅外LED室外的話就無解了,即使加了濾光片應該也是無法完全解決你的問題的。

网友:
换霍尔传感器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外LED室外的話就無解了,即使加了濾光片應該也是無法完全解決你的問題的。 ...

产品有外壳包住,只是有个小孔,为了接受发射管的红外,但是可见光也通过这个孔进来了,只能想办法来防止或者减弱可见光进来

网友:
自然光 本来就包含了红外。

网友:
加深孔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场景是,红外发送管不动,接受管360度旋转,速度非常快,载波应该识别不到; ...

有多快?应该不成问题啊

楼主:
结构件已经做好了,改不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构件已经做好了,改不了了

貌似无解,我们一款产品用st的单点tof半室外都傻13了的。你只能从光强上来想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成本不便宜吧

也不是很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作场景是,红外发送管不动,接受管360度旋转,速度非常快,载波应该识别不到; ...

您在搞笑吧,没试过就否决了?转速非常快?算您1W RPM,够快了吧?1秒才166圈,就算38K载波也非常充裕啦小朋友。我们的红外传感器,300K载波,40K Hz的反应频率,您觉得如何?

网友F:
上原理图,,,你的发射管常接电源?

网友G:
还是用蓝牙模块吧

网友H:
自然光中也有红外成分啊,比如太阳光,灯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在搞笑吧,没试过就否决了?转速非常快?算您1W RPM,够快了吧?1秒才166圈,就算38K载波也非常充裕啦 ...

恩,确实是没试过,不过整体方案就是这样了,只能在减少太阳光上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然光中也有红外成分啊,比如太阳光,灯光等等。

太阳光里面确实有,灯光里面好像就很少很少。在室内用灯光照射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用蓝牙模块吧

场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原理图,,,你的发射管常接电源?

发送管是接到电源上,常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无解,我们一款产品用st的单点tof半室外都傻13了的。你只能从光强上来想办法了。 ...

对的,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