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低电平触发电路的正确性

楼主(2019-08-20):
很简单的功能,用一个单片机外控一大堆led,这个led是比较大的led所以电流也比较大在10ma-25ma,所以直接用单片机去推或拉就会超出单片机允许的整体最大电流(STC15),于是想用三极管扩流,看到有人说因为51单片机上电引脚是默认高电平,所以需要一个低电平有效的电路,自己画了一个,做了一个差不多的仿真吧,不知道这个电路可用否?请老师们给出点建议。

网友:
为啥不用PNP管呢

网友A:
LED直接跟三极管串联就行了,现在的接法无论LED亮不亮,R2都在持续耗电,这是家里有矿么
用PNP的数字三极管,顺便把R4和R1也省掉

网友:
参考2,3楼

网友:
这电路,不懂咋想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直接跟三极管串联就行了,现在的接法无论LED亮不亮,R2都在持续耗电,这是家里有矿么
用PNP的数字三极管 ...

谢谢老师

网友:
2803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以前的51单片机是准双向口,端口有一个上拉电阻,上电时端口默认输入,呈现为高电平。
现在的单片机都是可配置端口:高阻输入,推挽输出。端口直接驱动三极管,三极管直接驱动LED。

你图中是旁路法控制LED,不可取。

网友:
楼主这是逗着玩吗,这能叫“三极管扩流么”。。。

网友B:
哪个版本的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版本的仿真软件?

14版本的 字数补丁

网友B:
引用 楼主:
14版本的 字数补丁

能否分享一下这个软件,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ED直接跟三极管串联就行了,现在的接法无论LED亮不亮,R2都在持续耗电,这是家里有矿么
用PNP的数字三极管 ...

R4 好像不能省  省了 会有超过0.7的压降压在VBE上  直接击穿三级关 导致冒烟

网友:
吃饭不用嘴巴,往鼻孔里塞。随便找个开发板原理图或者网上搜搜,都是烂大街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分享一下这个软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R4 好像不能省  省了 会有超过0.7的压降压在VBE上  直接击穿三级关 导致冒烟 ...

我说的是数字三极管,基级集成有限流电阻和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