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MODBUS 通信没反应。

楼主(2019-08-20):
请教S7-200 MODBUS 通信没反应。

网友A:
也在研究modbus,暂时帮不上忙,帮顶下

网友B:
你发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你的配置是 03指令 只能读取  0~15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研究modbus,暂时帮不上忙,帮顶下

好的。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你的配置是 03指令 只能读取  0~15的数据

PLC 起始地址是400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 起始地址是40001

那么你发的 01 03 02 00 00 01 读的地址是多少?
40001  对应 的发送数据的起始地址是 0   !
阅读以下modbus通讯协议吧!

网友C:
你发的指令不正确 , 01 03 02 00 00 01 , 读地址 0x200,读取1字节, 你确认是读这个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发的 01 03 02 00 00 01 读的地址是多少?
40001  对应 的发送数据的起始地址是 0   !
阅读以 ...

谢谢,搞定了,应该为06功能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指令不正确 , 01 03 02 00 00 01 , 读地址 0x200,读取1字节, 你确认是读这个地址吗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