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C3063控制双向可控硅上电误导通

楼主(2019-08-20):
          使用MOC3063控制双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控制的是一个交流220V的接触器,在给产品通电瞬间MOC3063有时会误导通,触发双向可控硅误导通一下,接触器会吸合一下,测试时MOC3063的1脚和2脚没有通电,把MOC3063的6脚断开后,就没有这个误导通的现象了,请问有没有办法防止误导通?或者有没有其它产品推荐?
电路就是按照图片中来做的,3063的4脚外接电阻360欧上并上0.01UF或者1UF电容也没有什么效果,调整阻容吸收电容的容值为0.02UF,0.03UF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可控硅脚位接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脚位接对了?

可控硅脚位是对的,我刚才又确认了一下。只不过为了方便,我现在负载接到了t2端,负载接到T1端也试过了,上电瞬间还是偶尔会误导通。上电之后控制都正常。谢谢你!

网友B:
用3083,负载并一个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083,负载并一个压敏电阻.

你的意思不是太明白,我理解为在3063的4和6脚,并上一个470V的压敏电阻,然后测试没有明显效果,通电瞬间接触器还是有时会吸合一下.另外3063我也换成3083也没有效果,谢谢你!

网友B:
负载并,抑制电压上升的幅度.
3083,8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并,抑制电压上升的幅度.
3083,800V.

负载(接触器线圈)上面并过压敏电阻,也没什么效果,谢谢你!

网友C:
把1脚或者2脚断开再试一下呗。。。是不是软件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脚或者2脚断开再试一下呗。。。是不是软件输出了

测试时MOC3063的1脚2脚都没有通电,只是把负载端交流220V,来回通电测试的.   也这样试过:先把低压侧也就是MOC3063的1脚2脚这边先通上电,但不让3063光耦触发,过上几秒,然后再给220V通电断电,来回测试,接触器还是会时不时的吸合一下.谢谢你!

楼主:
我今天用现成的固态继电器测试了一下,固态输入不接,只接固态的输出,反复通电,固态输出接的接触器有时也会吸合一下.

网友D:
是不是控制端的问题!

网友B:
降低冲击电压,降低dv/dt.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用现成的固态继电器测试了一下,固态输入不接,只接固态的输出,反复通电,固态输出接的接触器有时也会吸 ...

把光耦或固态继电器的1和2脚短接以后再试试,确定不是软件误触发或者干扰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控制端的问题!

测试时控制端没有通电,今天把控制端3063的1脚2脚短接后测试,还是有时吸合一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冲击电压,降低dv/dt.

因为是上电瞬间偶尔接触器吸合一下,所以还不知道如何才能"降低冲击电压,降低dv/dt.",如有方式还请明示,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光耦或固态继电器的1和2脚短接以后再试试,确定不是软件误触发或者干扰导致 ...

今天把控制端3063的1脚2脚短接后测试,还是有时吸合一下.谢谢你!

网友F:
最好上局部照片,看看强弱电布局有没有问题

网友G:
LZ所说的接触器吸合一下,是吸住了保持住,还是只一瞬间导通之后断开?

网友H:
建议更换可控硅后测试,也许这个可控硅的触发电流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所说的接触器吸合一下,是吸住了保持住,还是只一瞬间导通之后断开?

我说的接触器吸合一下,不是吸住了保持住,是吸合之后马上又断开,就像是接触器哆嗦了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接触器吸合一下,不是吸住了保持住,是吸合之后马上又断开,就像是接触器哆嗦了一下. ...

有示波器电流探头吗?测试一下上电电流波形,我总感觉如果是误触发半个周波,接触器不至于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上局部照片,看看强弱电布局有没有问题

强弱电布局是否合理,还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更换可控硅后测试,也许这个可控硅的触发电流过小

更换可控硅为BT136后测试,还是偶而有误触发的现象,谢谢!

网友I: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了,我觉得是光耦本身的问题。光耦的输入端直接没有电,甚至开路。上电瞬间可能让可控硅导通小于半个周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强弱电布局是否合理,还请多指教!谢谢!

右上部的底层太大了,是不是为了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电流探头吗?测试一下上电电流波形,我总感觉如果是误触发半个周波,接触器不至于动作的 ...

有个老式的显像管示波器,我感觉应试上电瞬间光耦内的小可控硅误导通,导致触发了可控硅,接触器我带了个电机.接触器误吸合时,一般,电机不动,但电机偶而也会转一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右上部的底层太大了,是不是为了散热

就是为了散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了,我觉得是光耦本身的问题。光耦的输入端直接没有电,甚至开路。上电瞬间可能让可控硅导 ...

我感觉应试上电瞬间光耦内的小可控硅误导通,导致触发了可控硅,接触器我带了个电机.接触器误吸合时,一般,电机不动,但电机偶而也会转一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现象无解的,之前也遇到过,只能想其它的方法避开。

我也要想其它的方法避开,但还没有想到办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老式的显像管示波器,我感觉应试上电瞬间光耦内的小可控硅误导通,导致触发了可控硅,接触器我带了个电 ...

接触器不但动作而且电机都旋转了,我感觉肯定不是晶闸管通了半个周波的事。
常见的显像管显示器没法单次触发吧,抓不了非重复波形,麻烦

网友:
负载的功率是多大的? 若是小功率的。去除39R,0.01uF试下看。

网友K:
上电的瞬间,AC -> 39R -> 0.01uF -> load  -> AC 这个回路是有瞬间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现象无解的,之前也遇到过,只能想其它的方法避开。

有什么方法来避开?请教

网友L:
试试三象限的可控硅。

网友M:
别折腾了,换个大厂的可控硅吧

网友N:
我觉得是3063的问题,楼主把3063断开试试,电路其他不变,可控硅可能性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试试三象限的可控硅。

我用的就是三象限的可控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是3063的问题,楼主把3063断开试试,电路其他不变,可控硅可能性小一些 ...

我感觉可控硅可能性很小,因为把MOC3063的6脚断开后,就没有这个误导通的现象了.在顶搂有简单描述,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别折腾了,换个大厂的可控硅吧

我感觉可控硅可能性很小,因为把MOC3063的6脚断开后,就没有这个误导通的现象了.在顶搂有简单描述,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电的瞬间,AC -> 39R -> 0.01uF -> load  -> AC 这个回路是有瞬间电流。

可控硅带的就是个接触器大约十几W,去阻容后,经测试没有效果,还是有误触发.谢谢你!

网友L:
真搞不定,可控硅前面加个继电器呗!

网友O:
在光耦4脚和可控硅触发脚之间加一个470R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搞不定,可控硅前面加个继电器呗!

刚开始也想加个继电器,后来仔细一想,可控硅前面加个继电器,继电器吸合时和现在通电测试基本是一样的,起不了作用.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也想加个继电器,后来仔细一想,可控硅前面加个继电器,继电器吸合时和现在通电测试基本是一样的,起不 ...

用两个3063串联看看,估计3063不给力,后面小负载也不能增加RC参数。

网友L:
上次打样的板还有多的,LZ需要的话可以送块空板给你测试下,可以看看是否是线路问题。板子上有两路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光耦4脚和可控硅触发脚之间加一个470R电阻试试。

在光耦4脚和可控硅触发脚之间加一个680R电阻,测试没有效果.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上次打样的板还有多的,LZ需要的话可以送块空板给你测试下,可以看看是否是线路问题。板子上有两路可控硅。 ...

麻烦给发块空板子吧,运费倒付,发哪个快递都方便,收货地址已给你发消息,非常感谢!我现在重点怀疑3063光耦.

网友P:
你这个可能是逻辑时序有问题,你最好用示波器看看上电时控制端会有不有一个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可能是逻辑时序有问题,你最好用示波器看看上电时控制端会有不有一个脉冲输出 ...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我这样测试过,把控制端3063的1脚2脚短接后再测试,还是有时会吸合一下.说明和光耦的输入应该没关系.如果把光耦的输出6脚翘起来,则不会出现误吸合的现象,说明应该是3063内部的可控硅误导通,所以我现在重点怀疑3063,但更换其它品牌的3063或者3083测试,还是会有误吸合的情况,现在还在继续想办法.谢谢你!

网友Q:
要把6脚接的360欧电阻换成3.3K。
这个电路我用了多年了,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Q:
要把6脚接的360欧电阻换成3.3K。
这个电路我用了多年了,很稳定。

360欧电阻换成3.3K后测试通电瞬间还有偶而有误导通,接触器会吸一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上次打样的板还有多的,LZ需要的话可以送块空板给你测试下,可以看看是否是线路问题。板子上有两路可控硅。 ...

你发来的板子已测试,上电瞬间也有偶尔误导通的现象,再次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2019-09-25):
引用 网友Q:
要把6脚接的360欧电阻换成3.3K。
这个电路我用了多年了,很稳定。

你好,你的联系方式PM一下我吧,我之前卖给你电容的卖家,有事需要找你合作。嘿嘿

网友R:
你好!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上电瞬间误导通。可以交流下解决方案。

网友R:
你好!楼主。把4脚上面的360Ω电阻去掉试试

网友:
我也有遇到,我接灯泡测试的时候,灯泡会亮一下。还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S:
那就把3.3k电阻加大试试,不行再试试4-6脚间并联一个小电容。思路是通过减小非正常触发电流避开误导通,确保可靠导通。大概是插电一瞬间,3063有一个扰动电流。

网友:
解决没有?

楼主(2019-10-29):
引用 网友R:
你好!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上电瞬间误导通。可以交流下解决方案。 ...

还没有解决!!!想迂回过去也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楼主。把4脚上面的360Ω电阻去掉试试

这个办法还没有试,不过感觉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S:
那就把3.3k电阻加大试试,不行再试试4-6脚间并联一个小电容。思路是通过减小非正常触发电流避开误导通,确 ...

以前测试时试过,但还是不行.

楼主:
还没有解决!!!想迂回过去也失败了!

网友T:
我觉得把电阻(39R+0.1u)电容接在继电器的线圈两端较好,2、在可控硅K极串上一个小磁珠可以抗干扰。3、在3063的6脚串个小磁珠试试。4、电源输入接个共模滤波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想迂回过去也失败了!

改用FOD4108,高静态和换相 dv/dt 抗扰度(最小10kV/μs),无需缓冲电路;

网友U:
这比较难解决,我花了蛮多心思,泪...不过我自己做得固态用了不低于30k了,给你一个解决方法,电容贴片用COG材质1kv TDK的 ,其实容量不需要太大,0.0022uf就可以了,免得漏电,造成接触器松开延迟.,最最重要是那39欧的电阻,都是这抄那抄,5-10欧姆就可以了,光耦四脚360欧姆的抗干扰,改成330欧姆,触发电阻不能太小,6脚电阻改成150欧姆,免得光耦老化,触发不了.可控硅用3Q的可控硅,交流接触器的话,T405就OK了,国内很多厂家做得不错,不需要NXP的,太贵,光耦用亿光的就OK了,照这样,我的生产经验是万分之2生产的坏机率..,出货无坏的记录.TDK 的电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比较难解决,我花了蛮多心思,泪...不过我自己做得固态用了不低于30k了,给你一个解决方法,电容贴片用COG材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FOD4108,高静态和换相 dv/dt 抗扰度(最小10kV/μs),无需缓冲电路;

非常感谢!板子上还有地方,所以缓冲还计划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觉得把电阻(39R+0.1u)电容接在继电器的线圈两端较好,2、在可控硅K极串上一个小磁珠可以抗干扰。3、在 ...

我也感觉吸收加在绕圈两端更好,但接线麻烦,所以先不考虑.串上一个小磁珠抗干扰,近来忙,过些天再试,但我感觉应该也不行,非常感谢!

楼主:
上电瞬间误导通的问题,现在首先考虑通过其他办法避免掉接触器误动作的影响。目前还没想到办法。

网友V:
把第6脚的电阻加大有试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V:
把第6脚的电阻加大有试过嘛?

6脚的电阻加大试过,没有什么效果,加在到多小欧了也没记住.

网友W(2021-01-21):
我也遇过,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也遇过,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
看来是个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也遇过,解决了

请问能说一下解决思路吗?这个问题我还没解决.谢谢!

网友:
上电导通一下这个我也遇到,一直无法解决,关注

网友(2021-05-14):
引用 网友W:
我也遇过,解决了

大神,回复下,咋说一半呢?

网友X:
其实是光隔结电容造成的,上电时du/dt太大,结电容的充电电流误触发了可控硅,在下面的360R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即可

网友(2021-07-22):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哪位有解决,分享一下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其实是光隔结电容造成的,上电时du/dt太大,结电容的充电电流误触发了可控硅,在下面的360R电阻上并联一个 ...

我并了电容是没有效果的,网上找的一个文章说的T1,T2顺序有要求,按要求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21-11-16):
单个MOC系列的光耦是不行的,我们用的2个MOC3052进行串联,两个串联后,光耦的输出中间抽头用两个1M的电阻,进行串联。驱动电压12v

网友(2022-04-05):
引用 网友Y:
我并了电容是没有效果的,网上找的一个文章说的T1,T2顺序有要求,按要求接就没有问题了。 ...

按什么要求呢

网友:
如果是感性负载建议用2个单硅反并联使用,双硅太容易关不掉了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Y:
我并了电容是没有效果的,网上找的一个文章说的T1,T2顺序有要求,按要求接就没有问题了。 ...

可以具体说一下怎么接吗